空调压缩机启动电容器的参数

楼主(2024-09-12):
用了四年多的空调启动电容坏了,更换后正常工作,测试压缩机电容两端电压是300V,风扇电容两端电压280V。
照片中纸盒参数是换上去的电容,原来电容参数和新电容在气候类别上有点差异,这个气候参数我不怎么明白,望坛友解读一下,谢谢!!!

网友A:
上过当,这种电容用不长。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055148&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过当,这种电容用不长。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 ...

是我儿子家的空调,一楼,一部一米五的叉梯解决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我儿子家的空调,一楼,一部一米五的叉梯解决问题。

      我第一次换的就是带包装盒贴纸显得很正规的那种,当时矿友就提醒我一年后准坏。矿友说对了,虽然一年后发现坏了,但使用时间最多几小时。
     后来换成顶上带字的就行了。

网友B:
四年还在保修期了,打电话让售后过来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第一次换的就是带包装盒贴纸显得很正规的那种,当时矿友就提醒我一年后准坏。矿友说对了,虽然一 ...

照片上那个带贴纸的电容器是换下来的坏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年还在保修期了,打电话让售后过来修

房屋装修时装修公司给装的,当时没注意要发票,现在那个装修公司门面都见不到了没地方去找。

网友A:
引用 楼主:
照片上那个带贴纸的电容器是换下来的坏电容。

哦!是原机的还是之前换过的?要换右下这种顶上带字的而不是左边贴字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房屋装修时装修公司给装的,当时没注意要发票,现在那个装修公司门面都见不到了没地方去找。

与哪个公司安装的没多少关系,品牌的你打售后电话就可以了。空调一般保修六年,有些高端的保修十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是原机的还是之前换过的?要换右下这种顶上带字的而不是左边贴字的!

坏的是原机件,而且还是有点名气的日立品牌。同样我家两台日立空调都有二十多年了,没出现过问题,看来这几年这些品牌缩水和减配严重。

网友C:
要用灌油的,无油的坏的很快。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要用灌油的,无油的坏的很快。

灌油的是什么型号?某宝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灌油的是什么型号?某宝有吗?

型号一样的,有注油口,焊锡封闭的,摇晃可以感觉到有液体晃动。整机出厂电容一般是有油的。有油的电容比无油的贵一些。可以问商家,说不知道的,肯定是无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是原机的还是之前换过的?要换右下这种顶上带字的而不是左边贴字的!

今天在儿子家打开另一台空调上盖,发现压缩机启动电容是顶上带字的,很明显,损坏的那一台空调启动电容被调包,成了边上贴字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在儿子家打开另一台空调上盖,发现压缩机启动电容是顶上带字的,很明显,损坏的那一台空调启动电容被 ...

这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