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东芝微型电子管开盘机磁头故障

楼主(2024-09-12):
东芝微型电子管开盘机磁头故障,磁头声音非常小,在磁头两根线上输入音频信号声音正常。
请求朋友们帮助,怎么排除磁头故障,请问是磁头坏了吗?还是磁头需要消磁呢?怎么用万用表测量磁头好坏呢?
观察磁头并没有明显的磨损情况

网友A:
现在后级放大电路是正常的吧,因为手机信号输入可以正常放音 ------ 错了!上面回答了那么多,你还没有看明白!后级放大电路 不一定是正常的!如果你还是这个思路,就不要自己修了!

网友A:
在磁头两根线上输入音频信号声音正常------这样判断不合适吧?磁头输出的信号多大?你输入的音频信号多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磁头两根线上输入音频信号声音正常------这样判断不合适吧?磁头输出的信号多大?你输入的音频信号多大?

对头。两者信号幅度相差太大,没有办法替代试验,也就是说磁头即使正常,后面的放大电路不给力也不行。
常规磁头的检查道理和普通录音机一样,首先里面线圈不断线,用万用表就可以检查,焊开一个线头测量电阻就可以了。当然乱调过磁头方位螺钉后输出幅度会大幅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头。两者信号幅度相差太大,没有办法替代试验,也就是说磁头即使正常,后面的放大电路不给力也不行。
...

就是用手机3.5耳机插孔输出的音频直接给磁头两根线对接,声音是正常的
正常应该不是这样对吗?
这样是哪里有故障呢?
这样是不是磁头后边的音频放大电路有故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磁头两根线上输入音频信号声音正常------这样判断不合适吧?磁头输出的信号多大?你输入的音频信号多大?

磁头音频信号和手机输出的音频信号,两者的区别是什么呢?

楼主:
求知道的朋友回复
感谢感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磁头音频信号和手机输出的音频信号,两者的区别是什么呢?

两个信号强度差一万倍。。。。。。。可以接个动圈话筒或扬声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信号强度差一万倍。。。。。。。可以接个动圈话筒或扬声器试试。

求指教,怎么维修
我不懂磁头音频信号,请指教维修,感谢

网友:
检测磁头阻值

网友:
清理磁头,调整方位角,如果还不好,可以找个平常的磁头,接到手机或其它音源的输出端,然后接近这个磁头,听听声音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指教,怎么维修
我不懂磁头音频信号,请指教维修,感谢

东芝电子管录音机????
一,先断开磁头信号线、用万用表测量阻值。电子管磁头应该是550欧。(有些声音小是磁头里面老化,阻值变大、造成声音很小)还有倾斜角是水平的吗。中间的缝隙正常吗。
二、检查切换开关接触点是否氧化。。。。
三、先不要接磁头。在输入端两根线接个动圈话筒或扬声器最好带个输出变压器试试声音正常吗。
四、还有电子管老化、也能造成声音很小。

网友:
直接示波器测量电子管各级增益,不就完事了????

磁头的电压 输出在几个mV,用一个衰减网络(几个电阻),把信号发生器输出的几十甚至几百mV的信号,衰到1mV,从磁头(引线拿下来)位置输入。然后测量各级增益。

楼主:
谢谢朋友们的回复
非常感谢
现在后级放大电路是正常的吧,因为手机信号输入可以正常放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后级放大电路是正常的吧,因为手机信号输入可以正常放音 ------ 错了!上面回答了那么多,你还没有看明 ...

可以赐教一下你的维修思路吗?
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