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VC CA-FSX3音响通电不开机

楼主(2024-09-12):
请教前辈,小弟新入手一台JVC CA-FSX3音响通电,不开机。开始以为是开机按键氧化接触不良,拆开检测按键正常,请教前辈应该如何检测?

网友:
看看可有继电器,有的话查查是不是烧了,

楼主:
在机子里发现了一个掉落的芯片,型号是SARS03 30 28,是个二极管。不知道在哪掉的,前辈如果有电路图提供一份!多谢!

网友A:
微电脑控制的设备,查微电脑正常工作需要的四要素。

网友:
在机子里发现了一个掉落的芯片,型号是SARS03 30 28,是个二极管。不知道在哪掉的

它不是一个完整的二极管,只是二极管的一部分,找到从哪里掉落就好办多了!然后查一下它的负载有无短路,如果没有短路 就可以换上一个新的试机了。

网友B:
如果电源不行感觉不是大毛病,重点检查电源电路,无非是AC220工频变压器降压、整流、滤波、稳压,然后得到DC24V、18V、12V或者正负xx伏,然后降压,得到5V、3.3V供芯片。如果能开机,这个功能不来,那个功能缺失,收音收不到台、磁带走音绕带、CD不读碟,才是大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电脑控制的设备,查微电脑正常工作需要的四要素。

请教前辈,哪四要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电源不行感觉不是大毛病,重点检查电源电路,无非是AC220工频变压器降压、整流、滤波、稳压,然后得到D ...

电源应该是好的 ,通电显示屏有显示,就是不按开机按钮不开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前辈,哪四要素?

电源、时钟、复位、按键

网友:
如果电源好的,插电以后瞬间屏幕亮一下,而微动开关确定接触良好,那就麻烦了,弱电部分。要是主控芯片不好就彼得堡了。但判断之前,还得确定5V或者3.3V接到芯片都有的。如果电源都到芯片了,按键还是没反应,那就是大问题了,这种古老芯片很难配得到。而且带程序的,只有拆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