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液晶怎么了?-求助

楼主(2024-09-12):
一只多年没有用过的炮灰表今天拿出来想用用看,功能什么的都没有问题,这液晶表面多了一团黑雾似的黑斑,不管上不上电都这样存在着,请大佬们解答一下这是什么原因,怎样可以解决,先谢过了!

网友:
是反光膜坏了吧

网友:
    换块屏吧

网友A:
偏振膜老化了

从坏的液晶显示器里面拆一个,剪一块合适大小的代用....

https://www.ixigua.com/6834645363371016718

网友:
偏光膜老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偏振膜老化了

从坏的液晶显示器里面拆一个,剪一块合适大小的代用....

偏振膜还是偏光膜?

网友:
感觉跟我的是一个毛病,背面的反光膜坏了。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age%3D2

网友:
  贴铝反光膜的胶水变性了,网上搜索一下可以购买到铝反光膜的。

楼主:
偏光膜和反光膜是同样的膜吗?贴的位置也是的同样吗?请高手科普一下,谢谢!

网友:
在本论搜,用铝膜换,只是你的面积大,要买大的铝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