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24-09-13):
帮忙看下中波跟踪是不是调C1?   还有就是C1是个拉线电容,有什么好的办法能调准??   怎么做到的正好拉到准确的位置 ,不多不少的?还有就是短波的跟踪微调电容是不是没什么意义,感觉调到不合适的位置后 声音小了。然后动下双联声音就大了。感觉在任何位置都行呢

网友:
C1是调中波高端跟踪的,如果是拉线电容想一次调到不多不少还真没有好办法,不过先调好低端跟踪后再调高端跟踪影响小一点。一般调高端覆盖的本振补偿电容C9用拉线电容(不用反复调整),C1用半可变电容,如果电路板位置允许可以对调。
频率覆盖是由本振频率决定的。短波的低端统调点在1/3波段频率,高端统调点在2/3波段频率,低端调线圈,高端调电容。动下双连实际是改变了频率覆盖,这时恰好满足了跟踪条件,同一电台音量变大是可能的。实际不是补偿电容的作用而是双连容量变化的原因。

网友A:
没仪器,耳朵调?

拉线的电容,调的时候慢点拉,盯着仪器。一边拉,一边剪断,不要留长,等到看见调对了(也就是稍微拉过头一点),把断头摁回去,正好合适。然后用蜡封住。

不知道看明白了没有。再不行换个可调,拉线不怎么好用,也没啥性能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仪器,耳朵调?

拉线的电容,调的时候慢点拉,盯着仪器。一边拉,一边剪断,不要留长,等到看见调对 ...

嗯没有,只有万用表 和一个中波信号源。以前我也是直接换掉那个接线可变。不知道为什么会发明这种不好搞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波的跟踪微调还好有效果,FM的就基本成为摆设,因为线圈少Q值低,带宽比较大,作用不明显。

效果是有一点,感觉就是调不调准都一样,,比如调偏了一点,直观点就是声音小了,然后动动双联,声音就大了。动那一点刻度盘几乎看不出来 ,感觉没什么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踪不都是调可变旁边的半可变么?你说的C1是调通频带的,也就是过滤杂讯的。

c1不是??  那C9  C18??  反正就这几个是中波的。  其它都短波的,我对上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短波的跟踪微调还好有效果,FM的就基本成为摆设,因为线圈少Q值低,带宽比较大,作用不明显。

未必。
fm因为后面有限幅电路。信号也大多比较强。

用弱信号,用仪器监控,效果还是很明显的。同样短波也是要用弱信号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设备可以调,但没有暗室很难做到弱信号,在室内光个板子,用电池不接天线,满程都是电台,所以FM跟踪 ...

有暗室当然是最好的,我也纠结这个问题。
不过fm有办法的,fm的入口阻抗一般是75欧的,射频信号发生器的输出阻抗,一般是75或50可调的。

也就是直接用75欧的同轴电缆连接,射频信号发生调调整输出信号强度即可。

对于磁棒难弄一点,但也是可以的,譬如磁棒竖起来,调整方向等等。信号发生器接小环天线。也能整出来个弱信号。

网友C:
磁性天线的统调补偿电容,就算厂制机常常要精确微调,先调低端,再调高端,再对中端微调,重回高端来权衡及判断补偿值,也就是要二次调电容,电容值0.5pf在高端的影响实在太大,这个在一中放串个电流表很能理解,所以厂制机在磁性天线回路不太可能使用拉线电容,考究点机器会使用带锁半可电容器。

网友:
有条件直接用个小体积的半可调电容器换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没有,只有万用表 和一个中波信号源。以前我也是直接换掉那个接线可变。不知道为什么会发明这种不好搞 ...

拉线电容优点是容量稳定,体积小成本低,调整时需配合仪器调整,适用于工厂流水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磁性天线的统调补偿电容,就算厂制机常常要精确微调,先调低端,再调高端,再对中端微调,重回高端来权衡及 ...

唉,见过好几个厂机用的拉线电容,一般需要调的时候我都是换成半可变电容,小时候装过的黄河套件也是配的拉线电容,我也是换了个拆机的半可变。一直就没弄明白拉线电容怎么调准确的。书上说的是调多了再绕回去,实际上也不好绕,而且厂机的也没有绕回去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