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载电感的测试

楼主(2024-09-13):
要做845单端,在电压不高的情况下,推动级用电感负载是最佳方案。

负载电感用57×30的铁芯,0.12的漆包线,6120匝,过15mA的直流。

网友:
曹大威猛!电感得90哼以上!

楼主:
垫纸0.05mm

HIB取向片:

双C铁芯:

楼主:
以前从来没做过负载电感,今天就测试一下频响:

测试电压4V,直接电感串联3K电阻,模拟3.6K的驱动管内阻,测试电感两边的电压,加直流以后低频会差一点:

楼主:
频响测试:

网友:
铁心略小。66的要好的多。

楼主:
https://www.rapidtables.org/zh-C ... c/db-converter.html

这个是电压和dB转换器,1V为参考点,-0.5dB=0.944V,-1dB是0.891V,-2dB=0.794,-3dB=0.707

网友:
电感量与频率有关,频率不同电感量也不同,因此在不同频段下感抗是有差别的。

17432557[/attachicbmg]

网友:
   良好的音頻变压器应該具备兩个条件:就是損失低和失真小另外还希望它的,圈数比能尽量的大。交连变压器的圈数不合适时,常使声音失真,当初级线圈或次级线圈圈数极多,每圈线間的潜佈电容量就
随着增加,使得頻率較高的音頻由这潛佈电容而逃逸,减低了放大电路对于这段音頻的增盉。次級线圈受到潛佈电容量的影响更大。此外,潛佈电容量和次级线圈形成一个諧振电路,有时因为裝置不当,
發生振荡;如果振荡頻率恰在音頻范围之内,收音机里将会发生令人討厌的叫声。
一般音頻变压器适当的变压比是3:1或3.5:1,井且应該绕在闭合磁路的鉄心上,来增加初钣线图的感抗。变压器本身兼有提高电压的能力,在老式牧音机中,很喜欢采用这种电路來提高增益,但它对各个
音段不能均匀放大,不能有优美的音质,井且价钱贵,制造比较复杂,所以今天几乎全被电阻交连的放大电路所代替了。
   音頻放大如用变压器交連,可以使音量稍为加大。如象前面說的那样,音頻变压器是繞在閉合式铁心上的升压变压器。我們选擇时,就以它的变压比作为标准。变压比小的,增盒要小些;但是变压比太大,又会引起谮布电容量太大的种种不良影响,以至放大工作失真或啸叫。适用于放大音乐,语言等的音頻变压器,它的变压比用3·1或3.5:1較为合适。
   单凭变压比来断定音頻变压器的效率是不够的,因为它只說明了初次級线圈的比例。同一比率的两只变压器,它們实际的圈数井不一定相同。例知:一只音频变压器,初极是1,000圈,次級是3,000圈。另一只初級是3,000圈,次級是9,000圈。它們的变压比都是3:1,但是因为线圈圈数不同,很明顯的,工作时会有不同的成績。
   音頻变压器的铁心都用硅鋼片叠成,它的質量的好坏,对变压器的效牵有很大影响。我國出產的音頻变压器,有种种不同的式样和規格,通常都有一个美丽的膠木壳、鋁壳、或涂上漆的铁壳,线圈
的线头固定在接线螺絲或銲片上;全部线圈用油臘封固在壳内,防止潮气侵入。经济型的則沒有外壳。
标誌的音頖变压器,可以此作为参考。

   ★★★★★★售品的音頻变压器,大多数是3:1的,它的初极楼圈用直徑0.1毫米左右的漆包筏繞約3,000圈,头級用直徑0.09毫米左右的漆包线橈約9,O00圈,少于这些圈数,效率就不很好。

网友A:
十多年前就玩过了效果还是很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多年前就玩过了效果还是很可以的

江湖传说你不做胆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江湖传说你不做胆机了?

是的,想把32万只管子和胆机厂一并转让,我和朋友做其他行业

楼主:
会做,做的好,两个不同的概念。

有人做了一堆胆机,好多品种,要么堆砌一堆材料,要么就是个响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