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空气开关上的"+""-"标志有什么用处。

楼主(2024-09-13):
而且合闸后,上端和下端“+” 不通。

网友:
按我的理解啊,上面是正到负载上后,回去的那根线是正,

如果理解不对,请见谅!

网友:
上面标的估计是标明一个电流方向

网友:
是不是 灭弧有磁场参与,要电流方向确定?

手册:
https://www.schneider-electric.c ... -H-LDC_A9N22074.pdf

里边接线图:

网友:
按照电气接线习惯,上桩按标识接电源,下桩按标识接入负载电源输入端。至于上、下桩所标输出极性刚好相反,那是开关厂家设计的事。

网友:
找到一个正泰的。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听大家解释,难道这个开关是接不同的两个负载?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听大家解释,难道这个开关是接不同的两个负载?

应该就是上进线和下进线的区别,便于开关箱布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听大家解释,难道这个开关是接不同的两个负载?

4楼、7楼图表明直流空开需要正负极接线正确(电流方向)才能正常灭弧工作。空开上下端的正负号是接电源(输入)的正负极(电流方向)标识。不要把上下标识混合理解,只能用一端接电源理解,另一端就作废。至于负载正负极接线空开厂家可不负责,得用户测量正确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4楼、7楼图表明直流空开需要正负极接线正确(电流方向)才能正常灭弧工作。空开上下端的正负号是接电源( ...

您说我认为有道理。

网友:
把+、-写成电流进、出才好理解。或者标↓、↑不好么。

双路的,左右两边内置磁铁吹弧极性不同么?
没拆过直流断路器,不知是否有磁铁吹弧。猜测只是加大触点间距就可以了。

网友:
哪一边接供电电源的,就要按正负标识接准即可

网友:
学习了,有科学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4楼、7楼图表明直流空开需要正负极接线正确(电流方向)才能正常灭弧工作。空开上下端的正负号是接电源( ...

不正常灭弧,是指灭不了弧,还是指灭弧时烧

网友:
其实部分正负,就是简单的上进线和下进线,便于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