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兄弟们功放机后级管子静态电流应该取多少电流较好?

楼主(2024-09-13):
问兄弟们功放机后级管子静态电流应该取多少电流较好?

测管子静态电流0.9A。有点热。不知选大小,多少为好?越大越接近甲类。交越失真小。甲乙类多少正好。0.4A  0.5A0.9A?

网友:
不同的线路及不同的管子有不同的静态电流,不能一概而论。
EF输出,0.22欧射极电阻,C5200/A1943用到30mA的失真最小,C3281/A1302-50mA,三肯A1216/C2922-220mA,这些都是实测过的。
CFP电路,0.1欧集电极电阻,10-15mA失真最小。

网友:
0.4A左右,比较好,大了发热量大,而声音并没有什么差别。

楼主:
查了很多资料后级一般的都取200MA。比较好。

网友A:
静态电流大小与电路结构有关吧!并不是越大越好。我之前做的场管机,也是正负50v供电,一个声道两管并联,每管测量静态电流在10毫安左右,可以完美避过交越失真,长时间使用散热器也是发烫。

网友B:
这个0.9A就很好!甲类音色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0.9A就很好!甲类音色好!

               热的快啊

网友:
加大散热

楼主:
空载90W。+-50V.100V0.9A不行的。

网友:
0.5A就足够了。

网友:
看散热装置了;

网友:
我买了一个斯巴鲁车机当功放,插上电不开机一会儿一侧的散热器都很热。

网友:
甲乙类要有示波器  ,输入正弦波 ,调到不交叉失真,就是最小电流 ,没有示波器 只能靠感觉

网友:
末级大电流不等于甲类,也可能是假类。

网友C:
我末级调50mA,觉得声音比较好,电流调大了反而觉得不是很好听。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末级调50mA,觉得声音比较好,电流调大了反而觉得不是很好听。

和你的功率有关。100W以上小了无力度。

楼主:
和前级推动有关。DE545实测10MA。不失真!135WX5。虚报675W。变压器才250W。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静态电流大小与电路结构有关吧!并不是越大越好。我之前做的场管机,也是正负50v供电,一个声道两管并联, ...

场管是电压推动型,电流可以小点。晶体管静态电流和输出功率有关。

楼主:
                     谢谢高人指点

网友(2024-10-17):
[Vcc/(50×RL)]×1~3 这是双电源,若为单电源则上式再除以2。式中50是滿载的hFE。这是晶体管,MOS管沒研究。參考用的,我的方式。

网友:
场管后级计划调整到200-30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