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电池收音机中锗三极管的替代

楼主(2024-09-13):
图中的检波二极管已找到贴片器件,图中的锗三极管能否使用贴片替换?

楼主:
最好使用锗三极管,因为信号的强弱直接影响自发电的电压!N年前使用德律丰根(Telefunken)生产贴片锗三极管,目前没有库存了。

网友:
图片纠正一下

楼主:
谢谢你!将图片放大!

网友A:
      2AP9这样的锗管在老指针式万用表里有,3AG 类锗高频三极管可以网购的,同样 2AP9也可以网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AP9这样的锗管在老指针式万用表里有,3AG 类锗高频三极管可以网购的,同样 2AP9也可以网购的。

2AP9的替代贴片产品没有停产,3AG锗高频三极管的替代贴片产品德国生产过,现库存没有了。

网友A:
      不一定非要贴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非要贴片吧?

目前插装的器件都是上世纪的库存,批量生产可靠性不一定能得到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