胎压传感器没有电了,怎样更换电池?

楼主(2024-09-13):
胎压传感器没有电了,看了网上多个介绍,也基本知道是个什么原理,但就是原传感器用的胶不知怎么去除,想问一问大家,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谢谢

网友:
胶又不影响啥,这么大的传感器和电池都不在意
你在意胶?

网友:
现场扣胶,现场焊接,现场装车

网友:
看样子是内置的传感器,没有换过。如果外置的,可以拧开更换电池的,很方便!

网友A:
先暂时把四个气嘴和内置传感器总成换成普通的气嘴,让车子能开起来。因为不是几分钟几小时能换好电池的。把四个传感器拆下时前后左右要做记号,譬如前左、后右、前右、后左。
拿回家用小刀、小平口起子之类的扒开一个的密封胶,先把纽扣电池拆下来。注意这种电池性能比较好,一般要买以色列的,或者SONY 的胎压专用的电池,批发大概12元一节,零售价不知,普通纽扣电池虽能凑合,但寿命太短,而且耐不了严寒酷暑。省下的钱还抵不了扒胎费用。
然后买到以后换电池简单,依葫芦画瓢即可。然后是灌封。业余条件买704硅胶即可。
我为啥说这么详细,因为我单位十几年前花了近两百个W砸这个产品上,最后收获了一个寂寞和坏心情。
建议不要自己换电池,到原厂买四个新的。但新的配对麻烦,就是配对为左前还是右后也麻烦。
其实也没啥大用处,就是锦上添花的,还没倒车雷达有用。不如不用。
个人观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暂时把四个气嘴和内置传感器总成换成普通的气嘴,让车子能开起来。因为不是几分钟几小时能换好电池的。把 ...

我是先买好电池,换轮胎时在店里直接换的
小伙看着我焊下来再焊上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暂时把四个气嘴和内置传感器总成换成普通的气嘴,让车子能开起来。因为不是几分钟几小时能换好电池的。把 ...

这东西 原厂车上带的内置的  应该用个10年也没有问题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 原厂车上带的内置的  应该用个10年也没有问题吧

原厂的设计电池寿命,估计比他们的保修期肯定要长一点。我们当时设计电池寿命是要大于5年。中间请人写程序费用很大,后来我们老大心疼费用,一来火,自己写程序。不愧为顶尖学府的,学的电机专业,可玩单片机,人家买点书,一个礼拜上手,一个月专家级别。
事后他和我们解释,胎压传感器,英飞凌芯片,除了温度压力传感,还有一个加速度传感器,要省电,要用好加速度传感器,做到车子启动后发送数据,停下来后就睡眠待机。而且启动后稳定速度状态,搞个每1秒钟发一次信号就很耗电,搞每1分钟发一次数据,就是60倍关系。要是2分钟发一次,就是120倍省电关系。
所以嘛,我们用户永远是韭菜,原厂叫你啥时候没电,就没电。至于为啥?你懂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原厂的设计电池寿命,估计比他们的保修期肯定要长一点。我们当时设计电池寿命是要大于5年。中间请人写程 ...

后边的逻辑不对,这么做主机厂不会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后边的逻辑不对,这么做主机厂不会用的。

希望如此,主机厂肯定不会看中这些蝇头小利,但会不会为四二子考虑呢?我瞎猜。

网友D:
我的车子只有胎压报警(间接式胎压监测),没有胎压检测,就没有这么多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车子只有胎压报警(间接式胎压监测),没有胎压检测,就没有这么多麻烦。

胎压报警也不一定没电池,如果原地放气可以报警,这应该就是直接式的胎压报警了

网友:
内置的话好像自己换害死人搞不定的,拆轮胎不太好搞吧

网友:
我自己换过,有一个不显示了,刚好要换胎,就先自己一个个拆下先换上普通气嘴,然后挖胶,换电池,用704胶,然后拿着去换胎时换上,再做动平衡

楼主:
这东西我刚换完电池,能不能用的住,还在观望,那个胶确实不太好弄,我是用热风枪吹,边吹边用镊子夹,或小起子翘,但是也别吹时间太了,容易吹坏外壳,这个电路能承受多高的温度,我也不知道,总之,不要吹太很。

网友:
日产车配的我换过四个,二个能用二个不行重新配对也没反应,估计是亏电太久自身有保护。

网友:
买多一个传感器,把旧搞下来,新的装上去。旧的拿回家换新电池,等其他轮子没电的时候就把换好电池的装上继续用。拆下来的以此类推一直循环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暂时把四个气嘴和内置传感器总成换成普通的气嘴,让车子能开起来。因为不是几分钟几小时能换好电池的。把 ...

对,新手可能需要这个,老驾驶员这个基本多余。

网友(2024-10-25):
我的车6年保。
可是4年一过,那玩意儿分两批没电了,
先是前两个,4S换掉后我说后面估计也快了,4S说能显示就不能换。
然后两周后统统没电。再去一趟,路程倒还行,只是又等半天。

网友:
这玩意,用到没电都要几年的时间了,也够本了吧?换电池要拆轮胎,弄出来好废人工的。不如另买一套外置划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 原厂车上带的内置的  应该用个10年也没有问题吧

一般到4年,开始坏了,电池坚持不了那么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