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次谐波只是没有三次谐波难听,但仍是不好的

楼主(2024-09-13):
说偶次谐波好听只是对乐器还有一定说服力。以法国号为例,这种乐器自带七个泛音,用无线电述语即自带七次谐波,以音樂述语C音例,即自带基础音低音C,中C,中音G,及高音D,而且低C、中C,中音G及高音D比例约是30,20,10,10左石这在机器渲染之下座生中C,高C,高G及高高D(偶次波),问题在于那个高C与原乐器高D是对撞的二度音程,比外高G与高高D是四度半和调音试试把钢琴的两个相邻白键一同搞便知有多难听。当然,耳朵特殊构造者例外。因为这声音有点像疪响。
这还只是最好的扳本,一般玩铜管的人不会用基础音去演奏,而是用中音C那段,那分出来们高C与高D比例犹更高。这还未算其他泛音/谐波之间的关係。

而在三次谐波之下情况就更糟糕。

在人声下,由于人声存在大景对撞音,才使声音有语言,这种二次三次谐波的加料,只会变成怪叫声。试听一下白光的怀念,好听吧,只是第一句已听不到什么意思。

网友:
讨论谐波好不好听根本没有意义,失真就是失真,和是否好听没关系

很多人拿乐器的泛音来举例,我觉得是搞错了概念,乐器的泛音是乐器自身的特性,对于放大器来说,他们都是信号

就比如一个美女,长得好看是人家自身的特性(具有舒适听感的泛音),假如我们把导致她好看的因素提取出来(那些导致好听的泛音),比如高鼻梁、瓜子脸、大眼睛,然后做一个整容设备(制造泛音),只要使用这个设备的人,都给把鼻梁垫高、把下把削尖、把眼睛扩大(人为的添加“好听”的谐波),那么有些长的丑的进去了,出来可能更好看(有益音染),但有些本身长的好看的,出来可能变难看了(有害音染),这就是失真。即便丑女进去出来变漂亮了,依然是失真的,所以追求把丑女变漂亮就是本末倒置,直接追求美女不好吗?

失真就是失真,没有所谓的好听的失真,好听的失真不过是恰好把丑女变美的整容手段,但你无法保证这个手段能把所有丑女变美,也无法保证这个手段不会把美女变丑,所以它有什么意义呢?降低失真是放大器的一直以来的追求,也是唯一追求,对于专注技术的人而言,其他都是本末倒置和虚无缥缈的妄想,技术,一定是可控的。

网友:
以440Hz A音为例说谐波

   440Hz 的2次谐波是880Hz。两者是八度音程,完全和谐,虽然其和声效果比较空洞

,但至少不难听。60年代出现的重音口琴就表现出了八度音程的效果。所以基波上的二

次谐波无害,并且声音变得丰满了,有的人喜欢这种效果。

   440Hz的3次谐波是 1320Hz。非常接近 E(1318Hz)。虽然两个音相距比较远,但不

改变两者关系的性质。A音和E音是纯4度,纯5度音程,属于和谐音程,和谐程度不及八

度音程,但增加了一点紧张度。3次谐波和二次谐波以及基波的关系相同。无害。

   人们对于音乐的听感和对于音响的听感完全相同,这是毋庸置疑的。音乐理论的作

用和实践也是毋庸置疑的。

   从 THD 定义的失真度来看,相同的失真度不是相同的声音。因为任何声音都是不同

谐波的组合。有的具有众多的谐波,但幅度较低。有的谐波较少,但幅度高。因此具有

相同的THD, 这是可以听出来的。还有的是二次谐波低于三次谐波。比如推挽电路形成

的谐波分布。具体设备中的谐波五花八门。但是可能具有相同的失真度。这是"指标不

如听感可靠"的证据。

  对于谐波的听感是有前提的。前提是二次谐波和基波的幅度差别不能太大。也就是设

备的失真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基波和2次谐波的差别如果大于50dB,也许就听不见了。只

是也许,我没有实际做过鉴别工作。

   如果机器的谐波梯次排列,依次相距20dB(10倍),那么可以听到的谐波就多一点。这

种机器听起来会感觉声音很丰满,表现力很强。当然,失真度不会很低。并且所有的机

器的失真度是随着输出功率的增加而增加的。

   在失真较低的情况下,谐波的影响会比较弱。如果谐波梯次排列,谐波间依次相差

30dB,二次谐波的幅度已经是60dB了。三次谐波是90dB了。听不见了。

网友:
我是觉着有时候我们人云亦云了,我说说我平时观察到的:

1、一般胆机失真在5%,甚至 更高,也可能更低些。但这是足功率输出的时候。而一般音量小的时候失真甚至都不到1%。

2、从波形上很难看出是什么类型的失真,也就只能定个大概。譬如一边大一边小,偶次的多,但这个偶次是多少个偶次,每个占比多少,示波器看不出来的。 掺杂在仪器的复杂情况,就更看不出来了。从示波器上能看出来失真,用失真仪的话,至少3%以上。波形明显变形,至少10%以上。

3、相同的失真率,可能失真的内容完全不同。譬如2台机器都是1%的失真,有的可能是偶次的多,有的可能是寄次的多,有的是混合的,千奇百怪,各式各样。

4、推挽机不一定偶次少于寄次,单端也未必是偶次的多。未必是二次的高于四次的。这里面有时候也会比较奇怪。

5、如果一台石机器,一台300B,一台6P1摆在一起比较着听,可能大多数人都能区别出来。但如果盲听3台机器,准确的说出来是那台,恐怕未必。

上面这些是我平时测量观察到的,不一定准确,因为受限于仪器和人。示波器,失真仪,频谱分析仪我都有的,但要说明白里面的情况,我也不会,不是科班,自己也搞不明白。但绝不是偶次谐波这么简单的事。要是单单一个偶次谐波,那么用软件把偶次谐波调大,所有的音响就都好听了。

我们坛友很少有专业的仪器,大多都是照着课本,加上自己的一番想象。前面有个坛友说,物理不够,语文来凑。这样争来争去,到啥时候也弄不出来个正确的结果。

网友:
少量偶次谐波可以修饰声音,这是没问题的。前20多年前在某杂志刊物上(具体记不清)说,据老外文献声音在空气传播过程中就是正负半周不对称的,不知真假。

网友:
谐波成分大了,肯定不能接受,尤其是人耳敏感的中频段。

前几年,这里流行多极管单端标准接法没有反馈,还一片叫好。

网友:
我个人认为离开现场就没有HiFi,CD也好,LP也好,或其它音源都是再加工的,跟实际乐器根本不同。我在农村实际多次听过笛子,锁呐,大鼓,二胡的声(原声源发出,未经过任何电子设备)音与CD等音源差得太多。所以只要自己听悦而就行。

网友A:
有人把乐器的谐波与器材的谐波搞混到一起,还振振有词的。楼主是玩过乐器的吧,内行。

网友:
我刚做了一个事情,自己录一段声音,然后用软件加2%的偶次谐波进去,听不出来太多变化。

加5%的偶次谐波进去,听出来不太一样,但绝没有原来的听起来自然。

加10%的偶次谐波进去,声音变了,不好听。

网友B:
MF35老师,你说的我个人认为大部分在理,但有些音频设备故意加进失真如激励器,不也是美化声音吗。所以我说在现场听原音才是真正的原声原味,离开现场其它都是再加工的。

网友:
喇叭也可以被看成一件乐器,放大器算是这件乐器上的一个构件吧,音源就是演奏的乐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人把乐器的谐波与器材的谐波搞混到一起,还振振有词的。楼主是玩过乐器的吧,内行。

是的,很多人都搞混了

乐器的谐波,对放大器来说都是信号,作为放大器,不应该“擅自”产生额外的东西,那些妄图用这种“擅自”附加的产物来产生所谓的“听感提升”,我觉得都是痴心妄想,哪怕一时得到正面结果,也不过是一个丑女恰巧进行了一次恰到好处的“整容”罢了,根本不具有普遍意义

所以做放大器这回事儿,如果不走技术流,就按照自己喜欢的音乐类型,把机器调校到自己喜欢的听感就行了,不要去追究这背后的道理,因为背后根本没有道理

网友:
当然,你也可以把法国号的谐波和小提琴的谐波看作不是同一个定西。

网友:
我大约20多年前研究管子的谐波。
公认的西门子的E88CC比国产6N11好声,那么谐波比例上是啥呢?
那个时候没有AP,好像是用喇叭测试系统分析的,6N11几乎没有三次谐波,失真几乎全是偶次。E88CC呢,二次比三次大不到20dB。

网友:
引用 网友B:
MF35老师,你说的我个人认为大部分在理,但有些音频设备故意加进失真如激励器,不也是美化声音吗。所以我说 ...

我认为这是两个问题,这种失真放大器,目的就是为了调节音色产生特殊的效果,典型的是电吉他效果器,没有效果器电吉他的声音很干瘪,有了效果器声音层次会更丰富,类似的还有其他的一些电音设备,都是作为乐器的一部分来使用,就和交响乐团的不同乐器是一样的。还有一些音频设备,是专门为了修饰音色而设计的,比如人声录音后,会经过后期修音,使其听起来更舒服,本质来说,它们都是音源,而不是重放设备,作为音源,当然想怎么弄就怎么弄,任何失真都只是其特色而已。

但普通音频放大器作为重放设备,当然不能添加自己的“私货”了,重放重放,原原本本放出来就行了,好听不好听是音源的事儿,爱不爱听是人的事儿,放大器只是个搬运工而已。

听音是一件很主观的事,就比如欣赏美女,每个人的审美都不同,所以才有EQ调节器这种东西,它就像一个你可以随意操纵的整容设备,把进来的那些不符合你审美的美女或丑女,统统整成你希望的样子,这无可厚非,但不能去让放大器自己做这个事,一是审美是人的需求,不是放大器的,二是放大器没法区分进来的美女或丑女需要整哪一部分,你不可能用同一套EQ设置来听所有音乐。从这个角度看,EQ调节器的本质其实还是音源,它并不是放大器的一部分。

况且EQ调节器不会加入新的东西进去,它本质上是做减法(调整比例),它对音源的影响,本质上是线性失真。而谐波失真是非线性失真,它会产生新的东西,所以非线性失真在放大器中是应该尽量避免的。

网友:
我刚刚又用单一频率的音频做了测试

频率440Hz,加入2%,5%,10%,20%的偶次谐波,谐波到2次4次都试过。

在单一音频,加入到5%以下的两,甚至10%的量都听不出来太多变化。总体是感觉随着加入的量越多,声音变亮了,谐波2次4次也是这个规律,只加入到2次谐波,变亮,加入2次和4次,更亮。

简单说就是高音部分多了,这个也符合预期。

如果是音乐等等,加入谐波总体上更亮些,但不好听。5%以下基本听不出来。书本上也说了,人耳朵对3%以下的失真不敏感。

网友:
理论上二次谐波是一个八度,八度和声在听感上只是增加音量,基本不破坏原有听感
三次谐波是一个八度加一个纯五度,纯五度和声听上去会更加“空”,不紧实,会明显破坏原有听感

但不论二次还是三次谐波,都会使原有的音色变得更加有层次感,也就是发“虚”,所以放大器失真总是不好的,只是偶次比奇次破坏力更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