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致效率:小功率电脑电源解决方案

楼主(2024-09-13):
大家都知道电脑的电源有个 80Plus 标准,旨在提高转换效率,但,那些 80P 金牌电源普遍都是千瓦级 哪怕铜牌也有四五百瓦,对于那些十几瓦到几十瓦的电脑主机来说,使用四五百甚至千瓦电源似乎总不是个事,但厂家又没有兴趣推出百瓦级高效率电源

正好前几天有坛友提到这个,我建议了一个方案,就是用 DC-ATX 电源配高效率的 12V 适配器,但当时我只有那种 65 瓦氮化镓充电头,而它作为电脑电源还是不太合适的:作为手机充电头,它最大电流只有 3A,哪怕是 12V 甚至 5V 也一样(我的是贝斯充电头,并不支持菊花等国产快充标准),3A 对电脑主机来说还是有点不够用。

所以干脆去买俩流行的 12V 氮化镓电源模块试试

这两个模块,一个是高能立方的 12V、50 瓦模块,制造商标称效率 93%

实测略注水吧,但用于我的个人服务器,它比较合适,因为我的个人服务器功率非常低。另一个是鼎鼎有名的金升阳,制造商标称效率 94%

这个是陪跑的,也顺便看看知名品牌的电源模块性能如何,实测它倒是不注水,94% 效率就是 94%

接下来,用一台老电脑做测试,它原机电源是航嘉 200 瓦电源,桌面下待机功耗高达 52 瓦

作为对比,找了个早年的冰山金蝶 80Plus 金牌

同条件下功率...44.4W

金升阳电源模块 + DC-ATX,同条件下功率只有 41.6 瓦

网友:
那啥,有人花钱买新鲜拍片子放出来,大家总还是高兴看的。

楼主:
接下来是我自己更关注的测试,我的个人服务器功耗更低一些,哪怕是金升阳还是嫌它太大了 所以特别买了那个高能立方的 50 瓦模块。

首先,是我之前的方案,用的是一个富士通 12V、7A 适配器,在登录界面,功率是 18.9 瓦(服务器不需要登录到桌面)

换成氮化镓电源模块,只有 15.8 瓦,降低了 16% 以上

作为对比,冰山金蝶金牌电源...在如此低的功耗下,一点都不讨好

btw. 从 12V 端实测整机功耗为 14.7 瓦,14.7/15.8=93%,勉强符合厂家指标吧

楼主:
结论
1、准备有空画个 PCB 把 DC-ATX 和那个高能立方氮化镓模块装在一个板上然后直接装机箱里
2、那台老电脑的航嘉也可以换成金升阳,反正买都买了

网友A:
你测了这么多数据,大家都没有看到,结果就沉下去了。太可惜了。
从44.4W到41.6W,就算开机一辈子,电费节约的够你氮化镓模块费用不?

网友:
直接来个笔记本,然后太阳能板,太阳能储能电池,

网友:
这种电源对现在支持DC单12V输入的主板比较友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测了这么多数据,大家都没有看到,结果就沉下去了。太可惜了。
从44.4W到41.6W,就算开机一辈子,电费节 ...

这些模块不久的将来可能就很便宜了,届时别人从中得到启发而付之实践应用,楼主他弄的这些就都有参考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些模块不久的将来可能就很便宜了,届时别人从中得到启发而付之实践应用,楼主他弄的这些就都有参考意义

ATX那么大一个12厘米风扇也得有2W+吧,何况几百瓦电源负载率那么低。更何况某宝上来的这种东西,会不会因为省了保护电路耗电才能耗低,都难说吧。

节能笔记本砖块秒一切台式ATX,这谁都没有疑问。

如果非要比,那就同价位笔记本,电源功率相同,比如都65W,一款氮化镓和一款传统砖块电源比,才有意义。

网友:
这个实验很精彩,但好像不实用,市面上还有小功率电源,虽然效率差,但投资小。作为解决方案,先考虑的是性价比吧?

网友:
以前的电脑用料比较硬实到是一优点,外观大方接口配件功能全是另一优点,除外就是缺点,如果不需要用哪些老软件之类的还是换低功耗小盒子主机吧,你那模块12V直接弄个5.2的头就能用了

网友C:
我的一个j1900小电脑,一个12V1.5A的适配器全天工作已经半个月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的一个j1900小电脑,一个12V1.5A的适配器全天工作已经半个月了

这么弱的硬件开网页卡不?

网友:
看看视频,查下资料,购物,还是够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弱的硬件开网页卡不?

去年弄了个NAS,U用的是J1900,任务稍微多一些CPU占用就飙到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