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次自制LM1875功放,接入音源后几乎0噪音!

楼主(2024-09-13):
第8次自制LM1875功放,接入音源后几乎0噪音!

搭棚了四五次,洞洞板做了几次,打印pcb做了几次,实际有十次以上了。

但这样写,太丢面子了。只好写八次了。

按照论坛大神们的意见,对官方原版进行了修改,比原版的更好。

(不知道为什么总有些人认为官方原本就是最好的?一点都不可以改变?)

更改如下:R4 原版是1M,没有接,因为试过200k、47k、22k、10k、3.3k、1k都还有噪音,区别不大。奇怪了?

R5更改为680R,R6更改为22K,

R7原版1R,更改为6.2R和10R

c1,1uf更改为2uf和0.68u,cbb电容684。因为没有1uf的无极电容啊!已经买了106了,还没到。

c5,0.22uf没有,就用了cbb电容334,0.33uf。

电阻22k,实际测量是21k左右,误差较大。

已经焊接了 二块洞洞板,不接音源有一些噪音,接了音源输入基本上听不到噪音,需要耳朵贴着喇叭才行。

二块板子,分别接左右声道,直流电源12v输入,声音很清晰,清脆,听歌很舒服很舒服。换直流电源19v电源输入,没有改善。

没有别人说的1875那种冷艳,人声听起来比以前的功放温柔耐听多了,也有劲道。

不接电源有轻微噪音,听人声歌曲比较柔和。接入音源后几乎0噪音!

感谢各位大神们的指点!

也感谢我天资聪颖,电子0基础都能diy成功,真是天才!(当然你们是超级天才!)

欢迎各位大神继续提意见!

因为我在飞速进步,你们的伟大构思我帮你们实现了!

又菜又爱就是我!

补充内容 (2024-9-13 21:25):
打错字了。不好意思

1uf是105、0.1uf是104

10uf是106
应该没有记错吧?

网友A:
您确定这个集成块是1875?不会是2030?

网友B:
105,你买106?真是菜鸟一枚~

网友:
焊接水平有待再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5,你买106?真是菜鸟一枚~

打错字了。不好意思

1uf是105、0.1uf是104

10uf是106
应该没有记错吧?

网友:
这手工水平与我有的比。
这样安装散热片,有点对不起LM87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确定这个集成块是1875?不会是2030?

2030我有,安装后很安静,无自激,而且5v供电也可以。

但这个国产1875,会自激,5v供电声音会糊

听歌声音也不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您确定这个集成块是1875?不会是2030?

没有管腰凹陷的1875,铁定假货。估计是tda2030-2050之类的ic.

网友:
经过不断的改进,终于成功了,恭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管腰凹陷的1875,铁定假货。估计是tda2030-2050之类的ic.

对于我来说,已经很耐听了。

不过还是在立创商城买了1875、2050、st 7265等

网友D:
       元件排列整齐一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元件排列整齐一点就好了。

接入音源噪音很小很小,靠 喇叭很近才能听得见,算比较成功的了。

这只是个过渡的,等在立创买的1875到了后,肯定会比现在做的好看。

网友(2024-11-10):
引用 网友A:
您确定这个集成块是1875?不会是2030?

我确定我没见过这封装的正品1875

网友(2024-12-11):
散热片应该反一面装,增加接触面好散热。

网友:
说是官方电路,把那个串联电阻电容的电容短路,就成了直流放大器?好像是抑制零漂的。去掉此电容,可能频响变化微乎其微,零漂几十m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