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了个 jlink ob 引脚保护电路,请各位大佬看看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2024-09-13):
请各位大佬看看这个jlink ob 引脚保护电路有什么问题?

R2 R3 先不接留着看要不要接。

SN74LVC1T45DBVR 的 DIR 脚不知道  jlink ob 的哪个脚 可以接,请大佬指点。

jlink

jlink

网友A:
用5-6块钱的1T45来保护3块钱钱的072吗

网友B:
SWCLK失去了下拉功能

网友C:
知道什么叫io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5-6块钱的1T45来保护3块钱钱的072吗

没有你说的那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SWCLK失去了下拉功能

大佬你看看要是下拉的话,是要加哪个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知道什么叫io吗?

大佬,你这句太高深了。我又画了个图,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B:
加R16,但是影响速率。
为什么歧视SWCLK呢,不给SWCLK加缓冲器?
SWDIO,SWCLK,各接一个三端TVS到VCC和GND,再各串一个10Ω左右的电阻连接目标板,足够了,没必要缓冲。

网友C:
在我看来ob只需要几元,它本身就是消耗品坏了就换。而且信号线的电流不大插拔造成的冲击不会高,一个如usb的tvs足够保护了,而且io是双向的你无法缓冲,如果你需要缓冲就得了解它的源码让它输出方向信号。如果你没源码就只能按它原样来做,这你是无法绕过的。用模拟开关都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我看来ob只需要几元,它本身就是消耗品坏了就换。而且信号线的电流不大插拔造成的冲击不会高,一个如usb ...

仅限于IO技术讨论,已经与楼主话题无关了。
我记得有一款TI的隔离器件,或者是个电平转换器件,不需要方向控制,可以实现双向数据传输,好像两边还都是推挽的,具体型号记不住了,我还特意看了内部结构图,也忘了……
不过没实际使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R16,但是影响速率。
为什么歧视SWCLK呢,不给SWCLK加缓冲器?
SWDIO,SWCLK,各接一个三端TVS到VCC和G ...

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加 缓冲器,我是看别人的图参考的,不是歧视SWCLK,是不知道 如果可以加 缓冲器 要加在什么位置

网友:
驱动能力不够,或者需要3.3-5V电平转换,需要加缓冲,其余不需要。上图的主要作用是隔离,加那几个门电路其实意义不大,可以起到一些保护作用,也有限。
如果执意要加个驱动,考虑下面TI这款自动IO转换的集成电路,不用考虑信号方向,TXS0108EP,数据手册文件超出附件大小限制了,到TI网站看吧。
https://www.ti.com/cn/lit/ds/sym ... 52Fcn.bing.com%252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