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频器输入端如何接线

楼主(2024-09-13):
刚装了个音箱,装到一半时看到分频器输入端有三个端口,不会接了。
请教大师指点

楼主:
其中+L端接到图A右上角大电感上,不懂了。

楼主:
TF2201分频器是银笛的。

楼主:
这个可能是它的电路图,网上找的。

楼主:
这是淘宝给的解决办法,刚搜到的,不知灵不灵。

楼主:
我把X宝链接发过来吧,这样看得清晰。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32fa9aa124e21%22%7D

楼主:
TF2201两分频器接线描述如下:
IN:两个负极任选一个-负极输入。  【+H:为+极输入。】
W:接低音喇叭。
T:接高音喇叭。
+H和+L分频器上有个指示线要用一根电线连在一起。
以上是另一家TB店给的办法,顺便也把它的商品链接发一下,以便看得更清楚。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1340930618541%22%7D

网友:
这个是比较发烧的双线分音输入玩法,高音和低音共地,高、低音可以用不同的线材从功放输出到分频器输入之间连接,不同材质的线材专门负责传输高、低频段的信号。如果你把分频器上面的H+和L+短接了就失去了双线分音的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