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1uf左右的电容容量用什么表测量合适?

楼主(2024-09-14):
0.01uf左右电容的容量用什么表测量合适?
有些万用表带有电容容量的测试功能,不知是否靠谱?
除了万用表以外,还有哪些测试手段呢?

网友:
测电容当然是电容表或者 LCR最合适,除了测容量还能测出 ESR 等副参数。

万用表测小电容测量不会太精确,但是 10nF 这个级别的,还是能测的。

刚用手头的 6 块四位半测了下 10nF 电容,有 5 块表的误差在 1% 左右,只有一块误差比较大在 3% 左右。

另外还测了 3 块三位半的,也都不错,只有福禄克 117 因为最小量程是 1000nF,因此只显示了两位有效数字,但是读数也是 10nF!

网友:
要看付参数?电桥

你这电容又不是100P

连289、87V都没问题,那玩具表更没问题( 可估测10P起)

网友A:
这个数值,差不多的手持万用表都没问题。一般来说,小电容、电阻、电感,用LCR表更合适。

PS:哪位能给推荐个测大电容的表,最好是手持表 ,mF级以上的。

网友:
百度“十万个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数值,差不多的手持万用表都没问题。一般来说,小电容、电阻、电感,用LCR表更合适。

PS:哪位能给 ...

很多,

网友:
普通数字表就可以

网友:
除了万用表以外,还有哪些测试手段呢 ------ 去买一个 LCR-T4 ,30元以下,还比较准的!还能测 ESR .
有些万用表带有电容容量的测试功能,不知是否靠谱 ------ 只能测容量,不能测 ESR ,意义不大,仅供参考!

网友A:
谢谢,最大20mF不够,我的意思是电容表,专测大电容的,mF~F 。不过,这表电池档有点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最大20mF不够,我的意思是电容表,专测大电容的,mF~F 。不过,这表电池档有点意思。

F?那得上 LCR 表

网友:
只测0.01uF左右容量,带电容测试的万用表一般精度都够用,通常标称精度3%以内
1000pF以下的电容,万用表容易测不准
另外,电解电容失效,万用表只能测容量,测不了D值,容易误测。这时,二十多元可以测试ESR的LCR-T4比万用表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F?那得上 LCR 表

又拿台表勾引俺

网友:
用LCR-ST1镊子式电桥,才138元钱,本人买来多天了,使用良好,对于不是经常测试电感、电容的爱好者,这个玩意完全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
不负责任的定性判断

网友:
不同的用途,对电容的要求也不同,根据实际用途选择 ~业余电子小制作,用13#老师推荐的镊子式电桥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