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600音频隔离变压器

楼主(2024-09-1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前级耦合、隔离降噪、平衡非平衡之间转换(倒相),信号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凭什么说好牛,说一说理由吧

没有指标就测试这牛没啥问题的。那就是个好牛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多算是1:1音频隔离牛,也可称隔离降噪(降不降噪谁知道)。

是可以降噪的,抗干扰源产生的噪音,这种小牛也可以用在前级做倒相,1:1没错,但不单纯用在隔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倒相不行,要加一组反绕。

不需要加绕组,单组也可以,加两个分压电阻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多算是1:1音频隔离牛,也可称隔离降噪(降不降噪谁知道)。

应该是个不错的音频隔离牛。

网友:
参考下这个,可以加阻容元件进行频率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