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24-09-14):
有一金士顿U盘,插入电脑显示写保护,不能写入新内容、不能格式化,哪位朋友知道怎样消除写保护,让U盘正常使用,请不吝赐教!先行谢过!

网友:
找量产程序做低级格式化

网友:
找U盘修复工具,看能不能解决

楼主:
DiskGenius软件试过   不能格式化   上网搜索了几款软件都扫码收费    望朋友推荐一款免费软件  谢过了!

网友:
似乎就废了,低级格式化也难以处理。我手头上也有好几个

网友:
大概率是坏了;我也遇到过类似问题,刷控制芯片基本没用。

楼主:
谢过各位朋友!直接报废换新,不值得费力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