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做变压器还是电感用?

楼主(2024-09-1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一般变压器才会中间绝缘隔开吧

网友:
这种线圈分置的就是电感(如电源输入处的抗干扰线圈),变压器上各个线圈多是重叠的(减少漏磁)。
至于线圈处于口字磁芯的位置依布线方便而定。

网友:
高频电感,减小杂散电容。

网友:
这是共模电感,消除共模干扰的

网友:
这个是共模电感,它的作用主要是过滤共模的电磁干扰信号,抑制高速信号线产生的电磁波向外辐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磁芯只有半边是啥目的

比较优质的共模电感的磁芯通常是一体没有分体拼合的高磁导率材料,可拆分的绕组骨架内孔通常还是圆的外缘甚至还有注塑出来的齿轮,方便骨架内放入磁芯后在机器上驱动骨架转动绕制漆包线圈,所卷绕的两组线圈的规格及匝数完全相同,虽然共模电感也可以当成变压器来用的,但通常都不如差模电感改制的变压器的抗磁饱和性能好,所以像你图中这个有拼合缝磁芯反而适合改制成变压器,你图中这种骨架是先绕好线圈后再插入可拼合的分体磁芯的,优点是可以手工改造,增加气隙来提高抗磁饱和性能。另外你所说的共模电感所用磁芯,也有像变压器一样用按你的“术语”半边磁芯或者全边磁芯的,并不是共模电感所独有。

网友:
高压包都是这种结构,多个电感串联分担电压。图中不是高压电感。

网友:
这个是共模电感,一般较好的电源适配器输入端才装配这个电感。

网友:
电源输入共模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