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表笔的问题。

楼主(2024-09-14):
像这种老式表笔的笔尖比较短,
但是根部又有螺纹,
看上去应该可以拧上加长笔尖或特尖笔尖,
请问这种后加的笔尖,应该搜索什么关键词,在哪里买得到啊?

网友:
这个螺纹我记得是可以拧上小夹子的。

网友:
淘宝大把,不过不好用。我是自己制作,买几根不锈钢缝衣针,但不好买,都是铁的多,要0.8的笔中间钻孔,焊上去。

网友:
淘宝拍照图片搜索一大堆

楼主:
应该是可以拧上去的吧。。。

网友:
夹子是拧上去的、特尖表笔转换头是插上去的。

网友:
那个螺纹一般是用来拧香蕉插头的,尖头俺见过的都是直接插在前面细圆柱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