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6P13P请教jupeter老师

楼主(2024-09-14):
jupeter老师:您好!
我见您在6A7P-6P13P的电路中,8脚接150V稳压电路;
在6J4P-6P13P的电路中,8脚通过一个电阻接屏帽。
可否把稳压部分移植到6J4P的电路中?
麻烦指示。

网友:
上面海版说得对。
6P3P是束射功率管,8脚是帘栅极,当帘栅极接到一个稳定的电压时,是标准接法,此时管子的放大倍数高。帘栅极接到屏极时,是三极管接法,此时管子的内阻低。灵活选用不同的接法应用到电路中,可以让一只管子呈现两种表现。所以,刚入门玩胆时,原电路是啥样子,你就按照那样玩就行了。玩多了,有经验后,才可以试着自己改变电路。

网友:
6P13的8脚是帘栅极。
“在6A7P-6P13P的电路中,8脚接150V稳压电路”——这是四极管标准接法电路。
“在6J4P-6P13P的电路中,8脚通过一个电阻接屏帽”——这是把四极管的帘栅极与屏极连接使之变成三极管。

显然这两个电路的设计观点不同。

楼主:
谢谢海版和J老师的指点。
另:请教海版和J老师,想上FD422这个穷人的劳斯莱斯,已经备好400V的电源变压器、输出变压器、机箱、管座等,包括灯丝整流电源部分都已经齐全, 没有主电路的阻容件。想上天津拉的电路,但觉得他的电压才三百多伏。
两位老师,已经设计出来电路否?我可以当小白鼠。
敬上!

楼主:
补充:阎老师有一个电路,阻容元件太多,搭配棚的话,有一点考验焊机水平。其他的电路,总觉得YY的成份太多,所以等着当海版和J老师的小白鼠。

网友A:
引用 楼主:
补充:阎老师有一个电路,阻容元件太多,搭配棚的话,有一点考验焊机水平。其他的电路,总觉得YY的成份太多 ...

那些少而贵的管子我没有太多关注,也暂时不会出图。抱歉。

网友:
小白鼠初出茅庐就上劳斯莱斯,有志气!
我当年上小学参加无线电兴趣班,一听说是争取焊响一台单管收音机,顿时兴趣全无——啥?我家里那台,好歹也是6管,你现在让我学单管?8管还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些少而贵的管子我没有太多关注,也暂时不会出图。抱歉。

J老师,我记得你在发贴6P3P的时候,就提到了“不日将出422的电路图”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J老师,我记得你在发贴6P3P的时候,就提到了“不日将出422的电路图”呀!!!

坑坑,慎入, 以后说话得谨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海版和J老师的指点。
另:请教海版和J老师,想上FD422这个穷人的劳斯莱斯,已经备好400V的电源变压器 ...

您好,我做过FD422,而是还是交流点灯的。不过貌似我做的比阎锡山电路的零件也不少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891383-1-1.html

楼主:
海版,很早以前就已经认真拜读了你的“超三”佳作,元件也不少,敢开工的心理压力也不小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