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制作一个DC 12V转DC 5V的隔离电源

楼主(2024-09-14):
想制作一个DC 12V转DC 5V的隔离电源,输出电流达到3A,那么采用什么方案呢?是不是得采用双管正激呢?

网友:
要是就自己用 一两个的话  还是闲鱼是买几个拆机的模块 更具性价比

网友:
引用 网友A:
DCDC还隔离,意义何在呢

意义多了去了版主。

网友A:
DCDC还隔离,意义何在呢

网友:
见过用3843的

网友B:
找个20W的电源适配器或者充头,去掉高压整流,换初级电容,换启动电阻,重新计算绕变压器初级,换低压驱动IC,换大电流开关管。
好像有点复杂,反正低压危险性极低,只管试试。

网友:
  淘宝买现成的比较快捷。

网友C:
某宝1,2元多一片据说效率最高90%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某宝1,2元多一片据说效率最高90%

输出5V电流3A的DC/DC隔离电源,这个价格宝上怕是买不到吧

网友:
直接7805做扩流

网友:
5V 3A,最大15W,不考虑体积用反激最合适,最便宜的UC3845就行,MOS选60V 10A以上,变压器可以选用PQ2016,频率可以高点75KHz-100KHz左右。可以参考POE电源设计,改下变压器参数就ok了。

网友:
12-5的电源网上很多,但都是不隔离的。谁有隔离的给个网址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出5V电流3A的DC/DC隔离电源,这个价格宝上怕是买不到吧

就是因为买不到,才想到自己做。自己做的成本远远高于在宝上购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个20W的电源适配器或者充头,去掉高压整流,换初级电容,换启动电阻,重新计算绕变压器初级,换低压驱动I ...

这些都换了,还剩下啥,一块电路板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就是因为买不到,才想到自己做。自己做的成本远远高于在宝上购买。

输出功率只有15W,别选正激了,反激最简单。

以前发过一个反激拓扑开关电源的制作贴,可以参考一下: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1747480

输入电压选12V,计算占空比主要是“照顾”原端开关管耐压的,您这12V低压,占空比不用算了,按0.25-0.3直接定就行。如果开关管的耐压余量足够,占空比尽量选小点,这样输出波纹会小一些。
确定占空比后计算原端线圈最大最小电流,进而计算出初级电感量。
磁芯用前面几楼朋友推荐的PQ2016就差不多了,查表找到其截面积,就可以计算出初、次级匝数。
开关管耐压简单估一下,按匝比2-3来算,反射电压15V,加上12V供电,30V是下限。可以靠规格取100V,实测反峰不高的话耐压可以取低点。低耐压的管子一般发热也低,其实就是性能和可靠性的问题,自己取舍吧。
至于次级整流管耐压也不用细算,按输出电压的5-7倍选,40-50V的都可以。
线径按每平方毫米5A来选取。
至此主要设计过程就算走的差不多了,剩下就是选驱动芯片,简单算算周边元器件参数的事。

主控芯片,用常见的3842就可以,12V供电下能工作。
再推荐个型号OB2269,相对3842来说外围电路更简单、功耗更低、保护更齐全,具备间歇工作模式更省电,SOP8封装体积更小。

附上中文设计指导资料:

原端元器件的选值资料里都有,副端TL431供电电阻和光耦限流电阻的取值资料里没提,下图中的R1和R2。

431最低工作电压2.5V,多留出点动态范围取3.5V,则A点电压3.5V。
光耦发光管压降按1V算,则R1压降0.5V,电流从原端IC那边折算过来最大是0.6mA,R1取值800-900欧姆。
431最低稳定工作电流1mA,留点余量取1.5mA。R2上压降1.5V,阻值1K。
A点到分压中点的RC是调相位余度的,可以先不装。如果发现工作不稳定,就先弄个1K、100nF装上去试试,根据情况再调整。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IC的低压保护典型值10.5V、最大值11.5V,只比12V高一点。有条件的话可以将供电电压调高一些,这样更踏实。别到用的时候12V偶尔不稳定,稍低一些就保护,这就不好了。

板子可以去嘉立创免费打样,其他林林总总算上邮费大概三五十元能搞定,大概是比买成品贵。
以上只是纸上谈兵,没实际做过12V供电的电源。但支持您动手试试,遇到什么问题发上来大家一起琢磨,也是个学习的机会。

楼主:
引用 网友E:
输出功率只有15W,别选正激了,反激最简单。

以前发过一个反激拓扑开关电源的制作贴,可以参考一 ...

真是高手 我仔细看一下资料,遇到问题,随时请教。谢谢

网友:
用XL6019做反激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输出功率只有15W,别选正激了,反激最简单。

以前发过一个反激拓扑开关电源的制作贴,可以参考一 ...

3842和OB2269 都不适合低压应用,12V供电时至少要预留20%的最低供电范围。UC3845比较合适是因为占空比最大50%,反激应用不需要考虑斜率补偿问题,另外就是开启电压是8.4V,成本低廉。另外如果工业应用推荐个型号是VPC2187B,有完整解决方案。5V 15W 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F:
3842和OB2269 都不适合低压应用,12V供电时至少要预留20%的最低供电范围。UC3845比较合适是因为占空比最 ...

没实际做过低压的反激,上面那个回复里,芯片选择那部分属于是纸上谈兵。最开始没把芯片当回事,重点是变压器参数怎么算。
后来补了个芯片,写回复时也是担心供电电压问题,多谢提醒。

您这个方案很好,希望贴主能注意到。

楼主:
引用 网友F:
3842和OB2269 都不适合低压应用,12V供电时至少要预留20%的最低供电范围。UC3845比较合适是因为占空比最 ...

这个方案正是我想做的,不知道这个Demo板哪里有卖,价格贵不贵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案正是我想做的,不知道这个Demo板哪里有卖,价格贵不贵

DEMO板可以找原厂申请PCB文件,变压器也是现成的VPE27PB-15A,可以一起找原厂申请VP2187B样品和变压器样品,价格贵不贵一般是看量,我没法评价,肯定比市面上DC-DC隔离模块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F:
DEMO板可以找原厂申请PCB文件,变压器也是现成的VPE27PB-15A,可以一起找原厂申请VP2187B样品和变压器样品 ...

买到了 12V:5V2A的隔离电源板。 还买到了袖珍的12V:5V0.2A的隔离模块。万能的宝宝

网友G:
铁芯变压器+串联稳压电路就解决了,纹波小,隔离好,无需复杂计算,后期修理简便,不超限使用基本属于半永久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G:
铁芯变压器+串联稳压电路就解决了,纹波小,隔离好,无需复杂计算,后期修理简便,不超限使用基本属于半永 ...

铁心变压器,能变换直流?

网友:
低压转低压,可以考虑推挽方式。

网友:
看错了 看错了

用buck变换器,计算机电源里面常用,20A不在话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