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n3375和2n5161代换

楼主(2024-09-14):
这个2个管坏掉漏电  看了下原管价格有点高 这里高手多 有能替换型号吗

网友:
频率要求这么高,替代的管子不多……
2n3375

======================================================================
2n5161

网友:
应该没得换。
别说管子,这种旋紧封装如今都没人生产了。
2N5161是P管,更没可能

网友:
最好给出原来的电路可以分析实际使用要求,否则还是按照原型号使用比较妥当。

楼主:
是一个共用器

网友(2025-04-28):
本人最近偶得几对,需要可以友情转让。

楼主:
怎么联系 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