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驱文件复制到硬盘太慢了

楼主(2024-09-14):
很久以前用DVD刻了些电影盘,现在微机基本上不配光驱了,想复制到硬盘上,但速度太慢,一张4.7G的盘,用时近20分钟,正常吗?关键一部影片3至5张盘,太麻烦了。

网友:
是啊,现在如果是4K的高清电影,文件差不多有100G左右,刻光盘已经不太可能了,而且U盘和移动硬盘都可以是大容量的了,速度也不是同日可语的

网友:
是你现在的速度太快了。要是拿个软盘,咿呀咿呀得多久

网友:
做镜像比拷贝快

网友:
和现在的硬盘比,哪怕和叠瓦相比,光驱确实慢

网友:
算下来接近 4MB/s,还想啥?  将近 32x 的倍速,印在光驱上也是妥妥的卖点。

然而没啥用,淘汰了就是淘汰了

网友A:
光驱复制就像是录屏,当然慢了。如果视频价值不大,直接弄个sata光驱在电脑上边看边录也行。现下新光驱快绝迹了,珍贵资料还是趁着光驱能用赶紧拷贝到硬盘吧!

网友:
这个速度算可以的吧,也可能光驱读碟不是那么顺畅

网友:
光驱是有速度之分的,不知你的是多少速的

网友:
光刻机都没人玩了

本本取消光驱是个伟大进步,光驱太占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光驱复制就像是录屏,当然慢了。如果视频价值不大,直接弄个sata光驱在电脑上边看边录也行。现下新光驱快绝 ...

光驱这东西再过一段时间肯定买不到了,而且光驱的寿命真的短尤其是一直通电那种,每次开机都有读碟片的动作,老化很快,以前刻录在光驱的备份文件还是赶紧复制到硬盘吧

网友:
十多年前,我就把本本的光驱换成了硬盘托架了,这样一来,我的本本就有了两个硬盘,一个固态,只装系统,另一个机械,装数据。
不过光驱还是有用的,一是想装纯静版的Win7,我还是用光盘来装,这时就会把光驱重新安装上。
前段时间整理用电脑三十多年来积累的一大堆光盘,发现还有用处的,通通拷到一个6T的硬盘上备份。

网友:
CD-ROM各种倍速的传输速率:
1x(1倍速)基本传输速率为0.15MB/s。
4x(4倍速)基本传输速率为0.6MB/s。
8x(8倍速)基本传输速率为1.2MB/s。
16x(16倍速)基本传输速率为2.4MB/s。
24x(24倍速)基本传输速率为3.6MB/s。
32x(32倍速)基本传输速率为4.8MB/s。
40x(40倍速)基本传输速率为6.0MB/s。
50x(50倍速)基本传输速率为7.5MB/s。
52x(52倍速)基本传输速率为7.8MB/s。

DVD的倍速传输速率如下:
1x:(1倍速)基本传输速率为1.35MB/s。
4x:(4倍速)基本传输速率为5.4MB/s。
8x:(8倍速)基本传输速率为10.8MB/s。
16x:(16倍速)基本传输速率为21.6MB/s。

别看着不错,实际未必能达到最大速率,再加上盘片表面各种不完美,只会更低

网友B(2024-10-15):
有的部门还在光驱进行内外网数据的交流,不允许其他媒体传输资料,插手机 U盘 移动硬盘 属于违规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部门还在光驱进行内外网数据的交流,不允许其他媒体传输资料,插手机 U盘 移动硬盘 属于违规操作。

没什么好办法,其他设备容易植入窃听设备。

网友C:
请教大神,光驱文件如何做镜像,镜像文件是哪种格式的?

搭车请教另一个问题:CD光盘上的音乐歌曲,如何把它弄到电脑硬盘上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大神,光驱文件如何做镜像,镜像文件是哪种格式的?

音乐只能导出音轨,因为他的结构不是文件系统,是轨道
文件系统是算容量的700MB,音轨是算时间的80分钟,这是本质差别
音轨可以导出  cue+wav不压缩 cue+ape压缩 cue+flac压缩 cue+mp3压缩
可以使用 Nero gBurner 这个都是收费软件,或者 FastImageDump 我写的免费软件

号称全球最快镜像工具 FastImageDump v3.02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272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