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生DR910多波段收音机FM波段数显频率不变化?

楼主(2024-09-15):
一台德生DR910多波段收音机,在FM波段时,能正常收听,但数显接收的频率不动了。中波和短波时调谐频率正常。请问这是啥原因?

网友:
频率显示多少?是不是排线断了?

楼主:
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

楼主:
德生DR910多波段收音机,FM波段数显频率不变化的故障修好了

德生DR910多波段收音机,数显接收的频率不变化的故障修好了。
本人的德生DR910多波段收音机,2007年购买,10多年来一直使用正常,近段时间出现了如题所述的故障,不影响使用。但心里一直放不下,经常打开收音机看看不再变化的频率(每次都显示98.93),并来回拨动一下波段开关,故障依旧后有把机器放回原处。有一次在重复上述操作时,偶尔发现FM波段的频率能随调谐旋钮的转动变化了,可是第二天又不行了,仔细琢磨,这不是某个元件接触不良的故障吗?而波段开关是一个动作频繁且与频段、频率关系较大的元件,于是打开收音机后盖,一个双刀10档波段开关焊接在电路板上(看到的是波段开关引脚的50个焊点)。用放大镜仔细观察FM一端的每一个焊点,发现有三个焊点的焊锡与波段开关引脚周围有发黑的迹象,用电烙铁重新焊接了一遍,装上电池试机,故障排除。

本来想上传图片,因用手机拍的图片6M多,不能上传,请师傅们指教如何处理,先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德生DR910多波段收音机,数显接收的频率不变化的故障修好了。
本人的德生DR910多波段收音机,2007年购买, ...

微信发给自己,或者发送到电脑微信的文件传输助手都会让图片变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