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湾铨华LCR101数字电桥电路图纸

楼主(2024-09-15):
在闲鱼上淘的现在的现象是显示屏和和档位指示灯都不亮,只有按键上的指示灯全亮,无从下手,求大神给予技术上的帮助。另外板子上有个空缺的插座是否缺件。主板5v和另两路的5和-8v供电都正常

补充内容 (2024-9-15 17:15):
也可能是铨华100LCR

楼主:
恳请坛友大神提供图纸和技术上的帮助,非常感谢!

网友A:
价格便宜那 再买一台 对照修,   电桥的资料网上很少很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价格便宜那 再买一台 对照修,   电桥的资料网上很少很少

谢谢,不想入坑太深啊

网友:
      不一定是缺料,因为设计 PCB 板时,考虑到系列化,通过增加一些元器件,构成新的功能。

网友:
这机器现在卖的都是拼板机,几台坏机器里面的好板拼到一台上,我买的就是,开机后的20分钟左右才能用,测量还行。

网友:
顺便求一份使用说明书。

网友(2025-01-08):
我有一台也坏了,图二贴签的(D / A)的那个是什么芯片,是PC机还是存储芯片?

网友:
买得故障机?

网友B(2025-02-07):
我也买了二手电桥,正在研究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买了二手电桥,正在研究中。。。。。。。。。。。。。。。

我的电桥已经成功修复了!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177701&extra=

网友:
我有一台也坏了故障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