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中使用碳膜电阻和金属膜电阻的区别?

楼主(2024-09-15):
      如标题,我们常说的绿袍、大红袍,使用上有什么区别呢?为什么不能都用绿袍?或者都用大红袍呢?

网友A:
绿袍。。只有一群老人才迷信红袍,现在的贴片都比当年的红袍绿袍稳定精度也高

楼主:
      我们看到的指针式万用表,里面的电阻,很少看到使用纯碳膜电阻的,也很少看到使用纯金属膜电阻的,这是为什么呢?欢迎讨论!

网友:
曾经买过两个U101的,分别是全红、全绿的,由于不记得拍照,现在借用网上的一个图。
全红的是我自己原来的。

网友:
后来将两个表混合,按照自己的喜好,将红袍的电压档对调,然后将其中一个表卖掉。

网友B:
碳膜电阻存在【过量噪声】,集中于直流~低频区域
金属膜改善不少。

资料:
https://www.analog.com/media/cn/ ... notes/an-348_cn.pdf
https://www.convexoptimization.c ... ompositionGraph.pdf

楼主:
      我个人觉得,使用纯红袍,或者使用纯绿袍更养眼,整齐美观!但是很少,为什么呢?

网友:
现在电阻生产工艺最好的, 应该是用在贴片电阻生产线上.
色环电阻大多还是用传统工艺.
你可以选择2W的色环电阻(提高可靠性,增加冗余), 来做指针表, 以前的大红袍大概是2W左右的, 5楼那张图,小红袍电阻应该是1/4W的.

以后, 出货量应该是以贴片电阻为主.

网友:
引用 网友B:
碳膜电阻存在【过量噪声】,集中于直流~低频区域
金属膜改善不少。

资料不错。有很多书专门讨论这些问题的,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研究内容

网友:
如果一个X穿上红衣服与穿绿衣服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有区别。没区别的是一定有更X的人把他们请走。就是这麽回事。

网友:
红袍一般是金属膜电阻,温度特性要好很多,过去大阻值的高精度电阻使用金属膜的多;
绿袍多数是碳膜电阻,当然,也有精度高的,只是普遍温度系数偏大和过量噪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绿袍。。只有一群老人才迷信红袍,现在的贴片都比当年的红袍绿袍稳定精度也高

即使现代的电阻精度高、温度系数小是秃子头上的虱子,但也架不住老同志们对传统物件的依恋和怀念。
实际大家都知道,现代的东西比过去好,但也抵消不了一些现代偷工减料的东西。譬如电机绕组变压器漆包线,一看到老变压器、老电机,我想大家都情不自禁会说:到底是老货,用料足,瓷实 ,一看到现代的绕组,第一个想到的是:会不会铝包铜啊? 其实现代的正规厂商的漆包线肯定是国标优质的电解铜。只不过有些内卷的做劣质民品的才会偷工减料。

网友:
当年,电阻有RT,RTL,RJ,RJJ分类
现在的电阻全面碾压当时的

网友:
在真正的带放大器的仪表中,电阻是有噪声指标的,电阻有热噪声,不同类型的是不一样的,线绕电阻还有C,L在里面,所以要谨慎使用

楼主:
      比如说,下面的图,一台 MF47 的电阻,它就是混用碳膜电阻和金属膜电阻,而且,有一定的规律,碳膜电阻就在碳膜电阻区域,金属膜电阻就在金属膜电阻区域,混用但不是乱用的。

碳膜电阻和金属膜电阻混用但不是乱用的。

碳膜电阻和金属膜电阻混用但不是乱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说,下面的图,一台 MF47 的电阻,它就是混用碳膜电阻和金属膜电阻,而且,有一定的规律,碳膜电 ...

金属膜的大多用在电压区域,其余用在电阻以及电流区域。

网友:
现在红袍绿袍很难买到想要的阻值了,即使有售,单个的价钱也不便宜。
以前看到某宝有买混装红袍绿袍,卖几十块钱一斤,以为遇到好事了。
幸好下单前先看一看评论区,已经有人掉坑里了:绝大多数都是几欧或几兆欧阻值的,常用阻值的翻不出几粒。
后来自己买了1瓦五色环金属膜电阻,用红漆或绿漆刷一下,看着也挺像的

网友:
成本问题
红袍价格高一些,精度可做到比较高;绿袍价格低,精度低
全用红袍成本高一些,全用绿袍精度太低

网友:
老原件,个头大,精度低。但还是老伙计的首选,因为“皮实”感杠杠的,个头大,参数标注看的清。眼下的贴片原件,精度高,但体积小,小镊子和电烙铁都搞不定了,温度一高就挂了,换原件的可能性极小了,所以,老伙计都喜爱红袍、绿袍电阻,皮实感爆棚。

网友: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产品,不能相提并论;怀旧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