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万用表电阻档调校求教

楼主(2024-09-15):
        最近,从朋友处得到一块温州80年产500型指针万用表,该表头为外磁,只是动圈已经烧断。后来,从闲鱼网购一“星牌”旧內磁表头换上。现在经过调校,电流及交直流电压档基本恢复正常。遗憾的是,电阻(中阻)档用“标准电阻”测量时,指针全部都是偏左(1格左右)。通过有关资料查询得知,调校电阻档时,要调整换掉相关的5个对应电阻(9.4欧、91欧、973欧、33K和85.2K)。经过查看,有3个线绕电阻(9.4、91和973欧),更换起来有一定难度,不知道有无其它(不换掉此3个线绕电阻)的方法调校。请求坛内老师赐教,在此先谢谢了!

补充:更换表头时连同表盘一起换掉的,换句话说:新更换在万用表上的表头是连同(原装盘)盘一起的。据卖方说,是原装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更换表头,因为表头的满幅电流不同,内阻不同。就会影响仪表的精度

欧姆档对表头的适应能力比其它档要强,所以应该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
更换了表头,内阻变化了,分流电路要重新计算。
有原表头的万用表电路图可能更方便一点。

网友:
你要分别调整那几个电阻阻值到多少?要是减小比较好办,增大就必须拆除原来的线绕电阻,哪怕是一头焊脚。

网友B:
更换表头,因为表头的满幅电流不同,内阻不同。就会影响仪表的精度

网友:
《万用电表》扫描件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295697

网友:
        指针全部都是偏左,试一试调整共用的电阻。

网友A:
先别急着调整。您说“电流及交直流电压档基本恢复正常”,我猜是在满度位置调试的,
欧姆表各档在同一位置全部偏左或全部偏右、且偏离同样的格数,大概率是表头线性不好。
建议在电压或电流档检验一下,比如DC10V档满度为10.2V,则
2V位置应该是10.2V*(2V/10V)=2.04V,
5V(半偏)位置应该是10.2V*(5V/10V)5.1V,
... ...
若实测有较大偏差,就是线性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别急着调整。您说“电流及交直流电压档基本恢复正常”,我猜是在满度位置调试的,
欧姆表各档在同一位置 ...

       谢谢老师的回复及见解!

       刚刚按照老师的指导,经过10伏直流电压档的实测......证明是表头的线性(与表盘不匹配)不好。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欧姆档对表头的适应能力比其它档要强,所以应该不是这个原因。

你想一想,同样原配表头,表头内阻不变情况下,假设表头灵敏度变大或者变小在电阻档,测量标准电阻会不会和原来测量出的电阻一样。还有一个如果表头灵敏度一样,它的内阻变大或者变小,那么测量标准电阻会不会和原来测量出来 的电阻一样,这两样都和测量精度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想一想,同样原配表头,表头内阻不变情况下,假设表头灵敏度变大或者变小在电阻档,测量标准电阻会不会 ...

道理没错,但用来判断楼主的故障,就不够了。
换参数略有不同的表头,可以用欧姆调零来适应(减小误差而不是消除)。
欧姆调零,本质上是调整综合表头的灵敏度,以适应电压变化,代价是会产生内阻误差。
二者本质上是一样的。

表头内阻的变化,是会被电路”稀释“的,而由此产生的误差,可能还不如正常调零的所带来的误差大。
对欧姆表来说,各档位内阻的变化量是不同的(RX1、RX10K受影响最小),不会每个档都差1格。
假设我们在基础档调校表头电阻,那么内阻变化率最大的多半是最小电压档,大概率不是欧姆档,因电路而异。

也就是说,若换表头导致欧姆表不准,那么电压、电流档肯定会有一类差得更多、远远超过欧姆表。

网友A:
假设要强行调整欧姆表,正确的操作是先将11.6k改为13k左右,再依次据实调整5只电阻。
但没有太大意义。

网友:
首先要确定线性,线性没问题的话,如果示值偏小就好办,直接在该档电阻上并联电阻调整指针对准中值,懒得计算的话建议买个可编程电阻板或电位器并在上面试出所需并的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设要强行调整欧姆表,正确的操作是先将11.6k改为13k左右,再依次据实调整5只电阻。
但没有太大意义。

      感谢老师的建议!

      手里原本有两块500表,只是都是维修后的表,谈不上准确。如今得到一块80年4月的老表,曾经打开观察:觉得此表用料厚实,绿袍电阻及康铜丝电阻很是难得。于是决定修复校准它。

      虽然有了修复的打算,只是自己调修水平太差,加上与此表匹配的表头(外磁)很难寻觅,偶尔看到淘宝有4厂生产的內磁表头(40uA)不知道能否用在此表上,同时也不清楚这块温州表表头的原始参数(原表头动圈烧断)。于是就在闲鱼淘得一个“星牌”旧內磁表头,先试试调修效果,结果不太理想。

      求教老师,能否告知温州80年4月左右生产500表头的实际参数(灵敏度和内阻)。我想等到寻到与此表匹配的表头时,再继续完成原来的心愿!再次感谢老师的多次赐教!祝您健康快乐!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师的建议!

      手里原本有两块500表,只是都是维修后的表,谈不上准确。如今得到一 ...

我没有准确的资料,哪位有可提供一下。
但500型的电路,对表头参数的适应能力很强,建议找40~41uA,电阻不超过3k的。
说适应能力强,是因为50uA档并未兼电压档,即该表对基础档的内阻并无严格要求,分析如下。

50uA表头的极限压降为50uA*15k=750mV,
R1+R2+...+R5=15k,其中,R5=12k+2.25k
则R7+R8+Rg=750mV/Ig-15k,其中,Ig为表头灵敏度,R8为1.4k鱼叉电位器直流部分
那么,不同表头灵敏度对应的表头支路的电阻如下表所示。

即:表头灵敏度越低,表头支路的电阻就越小。
例如以下两种电路,前者裸表头为40uA/2.6k,后者为42uA/2.0k。
因为R8可调,所以对Rg的要求其实并不高,在可调范围内即可。

补充内容 (2024-9-20 23:29):
上表R8+Rg算错,可不理会。结合具体看表头支路总电阻(R7+R8+Rg)即可。

网友:
一般模拟表(指针式)电阻档的刻度与表头电路内阻有关(与测试时用的工作电压也有关)

网友:
一般3位半、4位半数字表电阻测量是比例法,高端4位半以上常用恒流法

网友C(2024-12-07):
我的500表。50uA档,电流标准表9205A-测试表MF500,得到好下数值:测试时25uA,-22uA,48uA-50UA,调整可调电阻,数值没有变化,请问如何校准呢,是表头线性不好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的500表。50uA档,电流标准表9205A-测试表MF500,得到好下数值:测试时25uA,-22uA,48uA-50UA,调整可调电 ...

有两个滑片,不会是调错了吧
另外,这4个数俺咋看不懂呢?如果是半偏22uA、满度48uA,那说明在半偏这个点上线性有严重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两个滑片,不会是调错了吧 ?
另外,这4个数俺咋看不懂呢?如果是半偏22uA、满度48uA,那说明在 ...

就是说,用标准表25uA,被测表MF500显示22uA,标准表48uA,被测表就达到满偏50uA,仔细看表头背面胶木上用白色画粉写:此表线性不好,不知是出厂是校验写的还是前面有人维修时测试是写的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两个滑片,不会是调错了吧 ?
另外,这4个数俺咋看不懂呢?如果是半偏22uA、满度48uA,那说明在 ...

应该是调靠近510电阻端吧,但是无论我调整那一个端,都没有变化,我想是不是可以改变35.7K电阻的大小可能先校准50uA档,可以吗?
500型上四说明书电路图(1).png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说,用标准表25uA,被测表MF500显示22uA,标准表48uA,被测表就达到满偏50uA,仔细看表头背面胶木上用白 ...

线性非常不好。
测线性是让指针切某个刻度线(一般每5格或10格切一次线),然后从标准表读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调靠近510电阻端吧,但是无论我调整那一个端,都没有变化,我想是不是可以改变35.7K电阻的大小可能 ...

没调错,35.7K是交直流电压档的,与电流档无关。35.7K因整流管而异。

如果R1~R6有断路就会调整不了,但这时满偏值就是裸表头的灵敏度了,可是48uA也太大了,有点儿不敢相信,除非严重失磁。当然也可能R1~R6阻值变大,但这时也能调整,只是效果不大罢了。
我有点儿怀疑你的9205A分辨率不够,看不到比较小的变化
你测下50uA档的内阻,这个简单先测下,正常是3K(就是说它同时是150mV档),如果差得比较多就有问题,没问题的话再仔细查查R1~R6及其相关的焊接点。

你的表应该是9V的,下面有分图看得清楚些。
PS:最好再测下裸表头的灵敏度,就是把表头线断开,测指针满度时的电流。
上面这些测试,强烈建议你换个有uA档的数字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500表。50uA档,电流标准表9205A-测试表MF500,得到好下数值:测试时25uA,-22uA,48uA-50UA,调整可调电 ...

我不知道你的9205A能否读到0.01uA,如果不能的话不适合用来测量线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调靠近510电阻端吧,但是无论我调整那一个端,都没有变化,我想是不是可以改变35.7K电阻的大小可能 ...

才看到这图有2个35.7K ,你先确认下,你的表是这样的吗?
跟40uA的表头并联的35.7K,并联后可以等效成1.894K、42.24uA的新表头,强行调整它可能会有新问题。
这个电路,50uA档的内阻是4.328K,不是3K。

网友:
测表头线性,最好裸表头测试,测满刻度为100%,50%、25%、75%处与标准表的差值。理想状态是处处吻合。

网友C:
测量了500的表头灵敏度39uA,是正常的吗,我的表是如下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量了500的表头灵敏度39uA,是正常的吗,我的表是如下图

串联一个数字表,限流电位器,电池,调节电位器使指针表满刻度,记下数字表读数,如39ua,调节电位器,使数字表显示19.5ua,看看指针表指针是否在50%刻度处,调节电位器使数字表显示9.75ua,看看指针表指针是否在25%刻度处,调节电位器是数字表显示29.25ua,这时指针是否在75%刻度处,如果这几点都能吻合,说明该指针表线性不错,当然前提是测试用的数字表是合格正常的。供参考

网友(2025-03-02):
你确认你的9205表是准确的?。用9205表做标准表本身就不靠谱。我用华仪四位半表与标准表对照都不准。建议搞个标准表靠谱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