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UPC2851V的内部电路图

楼主(2024-09-15):
谁有UPC2851V的内部电路图

通电没电压。这是用万用表测的电阻值。是不是静音打开才有电。

网友A:
是不是静音打开才有电 ------ 一般不是!静音只控制交流信号,不控制电源。

网友:
可否把UPC2851V的datasheet贴上来?

楼主:
这个UPC2851V前置挺怪的。静音不打开。COM   4脚10脚有42V电压。其他没工作电压。2脚接一只22K电阻到B+。1脚2.3V。就打开了静音,电压全来了。奇怪的是大管的静态电流只有10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静音打开才有电 ------ 一般不是!静音只控制交流信号,不控制电源。

不打开没电。

楼主:
没有人修过索尼机

楼主:
这个前置怪怪的,不对称电源也能正常工作。4欧时+42V-31V  8欧时+51V。中点电压自动归零。

音质还不错。没找到指标数据。

楼主(2024-11-03):
索尼的机器,STR    DE ,  DG500。DG900,好多。几十种机器都用了UPC2851V前级。为什么?

楼主:
我有一台STR    DG500用了3个UPC2851V。12只达林顿大管子。音质比我的天龙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