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风枪可以不等温度下降到100度就关机吗?

楼主(2024-09-15):
按照说明书上的要求,热风枪用完后,把风枪手柄放回手柄架,要等温度回到100度,显示屏上指示为“----”后,才能关机。但这个过程有时很漫长,也许是外界温度比较高的缘故吧,指示的温度下降很缓慢,老半天才能下降到100度。
那么,热风枪可以不等到温度下降到100度,提前就关机吗?

网友:
关早了,手柄坏的快。。。。。。。手柄外壳塑料的,不耐高温。开机的时候有风,关机了没有风,温度较快的传到手柄,导致手柄损坏---------(偷偷的告诉你,我自己的机器手柄坏过。。。。。)

网友:
老老实实让它自己熄火

网友:
我的850有风机自动延时关机功能的。

网友A:
从三四百度很快就降到100度啦,需要老半天?

网友:
去年买的970,自动降温关机,提前关机容易烧发热丝。

网友:
工具按要求来 使用寿命长

网友:
我的热风枪是关闭电源开关后,它不断电,还要自己吹很久的风,等手柄冷了后自己断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三四百度很快就降到100度啦,需要老半天?

我的858D从300度降到200度左右速度还比较快,再往下降到100度时,速度就比较慢了,一度一度地往下降,一两秒钟一度,急死人了!
我们这里现在的外界温度大约30度左右吧。

网友B:
你要是着急,就趁热把前面那个气嘴拔下来,这样空气流通快散热也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是着急,就趁热把前面那个气嘴拔下来,这样空气流通快散热也快

很有可能是这个原因!
我今天才到手的858D热风枪,到手后,先练习拆焊贴片电阻电容这样的小元件,用的是最小号的风嘴!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有可能是这个原因!
我今天才到手的858D热风枪,到手后,先练习拆焊贴片电阻电容这样的小元件,用的 ...

刚才试了一下,关机后会瞬间风力按最大风送风,直到15分钟左右自动关掉风机,手摸风枪头的铁管,完全没温度了,比体温还低,估计是房间里有空调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