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ISDS2062B测试频响曲线的问题

楼主(2024-09-15):
第一张图,是前段时间使用信号发生器和毫伏表测试的表格,生成的频响曲线。

后面两张图,是虚拟示波器测试的频响曲线,现在有各问题,这两者差别比较大,应该以那个测试方法为准?

图片上面箭头指示的地方,是不是常说的谐振频率,在峰顶和峰谷间,随着谐振频率高低的不同,形成一段峰谷峰顶?

网友:
你首先要刻度一致。一个0.2dB一格,一个10dB一格。你比什么?

楼主:
这两条曲线差别还是挺大的,不知道是测试设备的原因,还是测试方法有问题,还请不吝赐教。

楼主:
测试条件是,同一个输出牛,10K:8,推挽,每臂接5K电阻,次级接8欧电阻,连接方法看下图。

我想知道的是一个是从6KHz开始下降,一个是从40KHz开始下降,这也相差太多了吧。

不知道是不是版本或者设置,或者其他原因。

楼主:
这应该是测试误差吧,刚才又测一下。

网友A:
高精度的AD芯片,事实上是受控的。
早期的AP,可以测试到100KHZ,近代的只能用24BIT,192K的,频响只能到80KHZ了。
那些低价的频响测试,只能大致的参考走向,不能精确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应该是测试误差吧,刚才又测一下。

我以前用这玩意时,也是感觉每测一遍 都不一样

个人感觉,以信号发生器和毫伏表为准。
前提是信号发生器和毫伏表的频率响应满足测试要求

网友:
我同意7楼的观点。

网友C:
我不太理解的是,你频率弄到100k,这么高干嘛?

我觉着这么高的频率,和你的探头连线等杂散参数都有关了,2个探头的阻抗,容抗不一样在100k以上产生谐振等等皆有可能。
我觉着到20k就足够了,因为20k以上真听不见了,有人说通过骨骼等等人还是有感受的,这个我也没这个体验。我现在耳朵只能听到12k左右,再高就听不见了。

另外你说的6k衰减,我咋也没看懂,指教下,我看了半天没看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用这玩意时,也是感觉每测一遍 都不一样

个人感觉,以信号发生器和毫伏表为准 ...

多谢解惑。

信号发生器是30M的,正弦波在测输出牛范围内,波形不变形,方波大于1MHz以后开始有点变形。

毫伏表原来查过说明书,最高频率肯定大于50KHz。

按理来说,裸测输出牛,信号发生器输出端有20伏交流,毫伏表做参考应该更准确。

这个虚拟示波器也是今天下午刚到,用的还不熟练,有空再多测试一下,再确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不太理解的是,你频率弄到100k,这么高干嘛?

我觉着这么高的频率,和你的探头连线等杂散参数都有关了 ...

测到100KHz以上,主要是想观察一下谐波频率范围。虽然在听力范围之外,但是这和方波的上升沿以及振铃波形有关。这个我也不是太懂,有人能够完整描述他们之间的关系。

以前一直以来的笨办法,就是使用信号发生器和毫伏表测关键频率点位的电压,带入EXCEL表格来生成,觉得没有直接的设备扫描来的直接。

频响曲线,还和阻抗曲线有关系,可以推算出阻抗曲线。

论坛上很多人的听力在高频段估计不超过13KHz,有句话:可以不用,不能没有。

关于仪器的杂散参数,有时间多测几次判断一下吧,我甚至觉得和软件版本或者硬件本身设计有关,最近半个月一直都在查这款虚拟示波器的相关应用,很少,只能自己吃螃蟹了。

6KHz开始衰减,一楼第一张图片,从这个频率点,开始走下坡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精度的AD芯片,事实上是受控的。
早期的AP,可以测试到100KHZ,近代的只能用24BIT,192K的,频响只能到8 ...

多谢。这台标称的垂直分辨率是12bit,按理来说也不低了,同样12bit的示波器要2000以上了,可能在其他方面的设计上,还存在短板之处。

现在基本心里已经有底了,作为参考吧,起码比原来多一种途径。以后方便对比不同输出牛绕法,垫层厚度,结构等不同方式的区别。

网友C:
引用 楼主:
测到100KHz以上,主要是想观察一下谐波频率范围。虽然在听力范围之外,但是这和方波的上升沿以及振铃波 ...

6k开始没错,但是要到-3dB才算的。你这个远没达到-3 。

我的看法是这种虚拟仪器毕竟比不上那种大的仪器,价格摆那里呢。
虚拟示波器我没用过,但是那个小频谱仪,和安捷伦的频谱仪我是比较过的,不是一个量级。所以我的看法是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6k开始没错,但是要到-3dB才算的。你这个远没达到-3 。

这些都是业余爱好,不好做过渡投资,肯定无法与专业的仪器仪表相比较,能看个大概,也就行了。毕竟价格在这呢。

网友:
我对高频段的看法是:

1、听不到的,通过其他器官也感觉不到的(有人说通过骨骼也传导声音)这个我没通过身体体会到高频的感觉,因为能出高频的大功率喇叭,我压根就没有。音箱那个小不点的高音喇叭,到了20k,也基本没啥能量了。
总之感觉不到的就是没有的。

2、方波是基波+寄次谐波的综合,10k的基波,那么肯定有30k的谐波,50k的谐波。基波和各谐波的分量不同导致方波的形状改变。分量不同的原因,是因为放大器的频率特性不平直,譬如30k的放大量大,50k的放大量更小,所有就变形了。这里面当然如果有谐振的话,变形更奇怪。

所以关注方波,我认为频率不用太高,有个5k就差不多了。一般分析谐波都到5次谐波,这也有25k的频率了。

3、我见过一些电子管机器,还专门来衰减这个高频,因为如果有自激的话后果更严重。很多30k以上的就衰减掉了,甚至有些更低。

上面是我个人看法,欢迎指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