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款TCL空调如何? 比较耗电?

楼主(2024-09-16):
办公室空调坏了, 老板给换了一个这样的, 耗电如何?

网友:
其实无论定频变频,耗电都是相差不大。定频维修成本低,变频维修成本高。所谓的效能比,其实就是把压缩机的功率做小一点罢了。

网友:
现在空调既要降低成本还要省电节能,真不知道是靠什么做到的。

网友:
耗不耗电看功率,功率越大越耗电。
制冷效率看能效比,能效比越高,制冷效率越高,跟变不变频没关系。

网友:
这款变频空调比较费电。定频空调制冷功率与输入功率比值大约是3,三级能效的会低一些但跟一级、二级不是天差地别。变频空调的制冷效率只有在额定功率下运行才比较高,最大功率和最小功率下运行,效率都会低得多,这款空调额定状态下制冷功率与输入功率比值2600/750≈3.47,看起来比定频空调高那么一点,然而实际情况确是,空调刚启动时会处于最大功率运行,运行一段时间之后就会转到低于额定功率状态,长期算下来是否比定频空调省电,那要看空调配多大房间。如果房间小、房间保温措施做得好,那么空调会长期低功率运行,变频空调反而比定频空调更费电。

网友:
那个是空载,就像大公交里没乘客一样的道理。最明显的例子是冰箱,不少国产大牌垃圾标24小时0.3度电一级能耗,实际耗电量吓人,不论多大个头,我没见过一天一度以内的。

网友:
都要做功,真正省电要靠空调使用环境(例如房间密封、保温材料厚度)。

楼主:
2级和3级差多少度电?

网友:
现实确实很难比较,工况条件的组合极其繁多,门窗大开可能是一种,內外机完全绝热隔离又一种,内机或外机热交换环境是恒定还是变化以及变化快慢又很多种,像外机白天可能晒太阳或者淋雨,内机环境也可以多种,还有可能一个小时内连续开机还是每隔3分钟手动启停1次,虽然外机相同装机功率下的压缩机动力用直流无级调速无刷电机会比变频调速的电机效率高一些,定频的最低,但如果外机散热充分,压缩机不过热保护,连续满功率长时间运转,那么除了直流稀土永磁电机励磁上省得下电外,其余部分耗电就拉不开差距了。当然压缩机本身的机械效率又差别很大,定频机的体积大,运动副配合面积大,效率会打折扣,直流的最高。还有成本,电费单价是否涨跌价趋势,高效率机型的巨大成本差价,对于节约型小家庭可能让优势压缩到运行噪音小上。还有管道安装,有些长期阳光直射后,内外机间的管道上部分保温层早就老化脱落了,热量损失很大。对了,内外机散热栅吃灰是否一样严重等等。

楼主:
看来公司老板选3级 空调还是比较过, 价格便宜点,  耗电差别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