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BC245的问题

楼主(2024-09-16):
这两个说明JBC245电极端子的定义,到底谁对啊?我都被搞糊涂了。

网友:
最粗的是公共端,第二粗是加热端,最细的是热电偶

网友:
这玩意现在到处在做,各种都有,但你可以反推一下,两个两端元件三个出口,必然有一个是共用,但冷态你只能测到一个元件的值,所以用火机烧一下头子,会有两个点电位相同,另一个不同的就是电偶测量端,剩下的两个与测量端有极低阻值且正反向不同的即是公共端,最后的一极则与公共端有双向不变的相对大一点几欧阻值的是加热端。

楼主:
还有一个是这样的

楼主:
谢谢。这办法 错。试试

楼主:
以1 为参考点,接黑笔,红笔分别 接2和3。用打火机烤,1、2之间电阻由3欧变为4欧,1、3之间无变化 。2、3之间同样无 变化 。按936发热芯的原理,发热丝电阻比温度传感器低,是不是1、2之间为温度传感器?1接控制板负极,2接受MOS控制的24V,3是温度传感器,接入单片机?是这样吗?

网友:
3(细)测温热电偶,2(中)加热电阻丝,1(粗)公共端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1 为参考点,接黑笔,红笔分别 接2和3。用打火机烤,1、2之间电阻由3欧变为4欧,1、3之间无变化 。2、3 ...

你这测量不完整,没有测热电势,也没测反向阻值,建议用数字表,其实测温端与公共端阻值较小,小于1R,所以你的判断有误,主要是要区分共公端和测温端,加热时表现出正极性的即是测量端,若是原厂245头子的话依6楼坛友所说即可,1公共极;2加热极,与1间有2.5R左右阻值;3为测量端,与1间阻值可以小于1R,加热后可以测到+极性热电势

不要参照936,不一家不一样的东西

网友:
最粗和最细之间是热电偶,中间和最细之间是发热体。

网友:
上一张图吧,这个肯定是对的

楼主:
这样接线可以吗?

网友:
正好用得到

网友:
上图是c210接法,下图是C245接法,黄鱼买的穿孔头都是大小头0欧大中3欧

网友:
我测得的电阻见图。排除测量误差,一般,发热体在3Ω以内。

楼主:
哪么,到底怎么接线?大家都知道,DIY的C245控制板都是用直流电24V的,如果1脚接正极,2脚肯定是接负极,3脚接温度检测电路,24V通过电热偶直接加到3脚,这样烙铁头已经烧红上

网友:
245用这个图是正确的,我己自制过多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么,到底怎么接线?大家都知道,DIY的C245控制板都是用直流电24V的,如果1脚接正极,2脚肯定是接负极,3 ...

俺那个图只是 C245 的内部结构,至于怎么驱动它,原厂用的是交流电源加光耦,DIY 用直流电源的接法俺真不清楚。

网友:
原装西班牙jbc245飘过

网友(2024-11-08):
某大佬搞焊台的接线图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指教,现在已经正确接线了。但用了一段时间,觉得和T12相差不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是这样的

用什么软件画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软件画电路图

楼主(2025-03-20):
谢谢各位大师指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指教。

跟风买了一个C245感觉和T12没多大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风买了一个C245感觉和T12没多大差别。

是的。我习惯用926,但926的发热芯现在好难买到原装配件了。

网友:
帖子里不少信息有误的。
简短结论:对于C245和C470,公共端为最细的,中间加热用,最粗的温度感应用。
C1是最外层,C2是中间,C3是最内。
等效电路图
发热部分纵切
另一个纵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跟风买了一个C245感觉和T12没多大差别。

不会吧,是原装头吗?这玩意焊台可以用国产的,头国产和原厂就差异巨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会吧,是原装头吗?这玩意焊台可以用国产的,头国产和原厂就差异巨大了.

国产头,我说的是加热和回温与T12差别不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国产头,我说的是加热和回温与T12差别不大。

JBC,贵的就是头,如果接受不了头的价格,就不要跳坑,不然你用习惯了,不用和用,都不是,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JBC,贵的就是头,如果接受不了头的价格,就不要跳坑,不然你用习惯了,不用和用,都不是,哈哈

关键是真正的原装头买不到,能买到的鬼知道是不是原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真正的原装头买不到,能买到的鬼知道是不是原装?

这个容易买啊,上JBC官网查询一下经销商,然后联系一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