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度盘掉漆怎么处理

楼主(2024-09-16):
收了一个红灯电子管收音机,发现刻度盘有起皮掉漆现象,大神们怎么保护好刻度盘,让掉漆现象停止。透明胶布,怕高温。如果以前用夹胶玻璃应该不会出现这个情况的。

网友:
没有办法,透明胶带临时粘一下。
或者另外买一张。

网友:
另买一张价格有点高

网友A:
手绘一张更个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手绘一张更个性。。

手绘用什么材料,告知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手绘用什么材料,告知谢谢。

TB有卖一种带背胶的透明塑料纸,用电脑画图后打印贴上,注意有激光和喷墨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C:
TB有卖一种带背胶的透明塑料纸,用电脑画图后打印贴上,注意有激光和喷墨区别。

孤陋寡闻了,去看看谢谢。

网友:
我的好像也遇到这种问题了

网友:
某宝或某鱼没有红灯711的度盘?很便宜的,小几十吧,买个复刻的亚克力的,也不是啥珍贵型号。反正我碰到过有狂热爱好者,为了自己所有的珍贵机子,定做一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