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阻抗电压表

楼主(2024-09-16):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A:
你的万用表什么型号?发张图片看看,低阻抗低到了什么程度?

网友:
      它的原理和万用表有测量电池档一样,只不过是在测量电压的时候并联了一个适当的电阻。

网友:
事情都有两面,电压表内阻大,从被测源抽取的电流就小,这个电流容易淹没在强大的干扰信号中。
综合测量的系统误差,这个低内阻档,更适合测量内阻较小的电源。

网友:
这是fluke289说明书里的原话:
要消除杂散电压,仪表的 LoZ(低阻抗)功能在整个导线电路上提供一个低阻抗,以便获得更为准确的测量值。

不过也有相应警告:切勿使用 LoZ 模式在可能会被本模式的低阻抗(≈3 kΩ)损坏的电路中测量电压。

我一般用来给大电容泄放残留的电或对电池进行简单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万用表什么型号?发张图片看看,低阻抗低到了什么程度?

手里三块有 LoZ 档位的表,测试 10V 电压时电流约 3mA,也就是输入阻抗大约 3.3k 的样子。

另外还有一块高美的表,有一个可选的 1 兆欧姆输入阻抗的交流电压档

网友B:
用低内阻对付高内阻的感应电压,又不要给漏电保护器添乱。
问题是美标110V用 3k欧,国标220V用 3k欧会不会搞到漏保容易动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低内阻对付高内阻的感应电压,又不要给漏电保护器添乱。
问题是美标110V用 3k欧,国标 ...

人体串联在里边会电到啥程度。
电阻功耗也是个问题,估计有PTC之类护下。

网友C:
低阻抗电压档位 ------ 头一次听说!我的理解,电压表内阻越大越好。

网友:
      这个和用 MF10 测量电压,还是用 MF14 测量电压类似。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低阻抗电压档位 ------ 头一次听说!我的理解,电压表内阻越大越好。

电阻越大越接近理想电压表。但是电力上经常有感应电之类不能带载的电压,用内阻大的表测出来的数值不符合使用意义,就要用一个低内阻的档故意拉大电流,减少电压表的分压,比如测市电的感应电,电流一大,电压表那小小的内阻分压就急剧下降,继而能定性估计是不是感应电。

类似的有用电流档测量短路电流估计纽扣电池是否坏得厉害的

网友:
最常用的场景就是电工检修线路时经常碰到的感应电,还有就是比如一些外壳带电,是静电感应电还是漏电!个别时候,也可以检测各类电池是不是虚电。感应电或者个别虚电的电池,在低阻抗下,会原形毕露!

网友:
专业人士使用,有的时候可能要两者对比。就好像指针表测量电流有时候要两个档位对比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一个人买了三个表,占用资金啊

远远不止三个,哈哈,有机会你这个 U1273A 或者 U1273AX 俺也要收一台的

网友:
俺穷,俺要买便宜的,最好是故障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恢复功能容易,修复精度难。意义不大,不去买个指针表。

scoopydoo 是大师级的玩家,修复精度,对他一点都不难。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厉害了,请大师把我的表修一下。

即使他愿意,你可能也受不了运费!因为他在国外。。。。。。。

网友:
引用 网友D:
恢复功能容易,修复精度难。意义不大,不去买个指针表。

单纯为了修才要买的吧,404大湿平时只玩儿台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外国工资高,还要来收二手?

谁的钱是大风刮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