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挽电路 两只推挽管子阴极是否需要加阴极电容

楼主(2024-09-16):
推挽电路  两只推挽管子阴极是否需要加阴极电容
大家知道单端电路  除了阴出  电子管的阴极都加电容  所谓阴极电容。
但是推挽电路  很多推挽管阴极只有电阻没有电容  有的线路有 但是很少
询问一下  需不需要阴极电容?

网友A:
如果两臂对称度够好,可以不用加,推挽电路中,信号是从一个管的阴极流入另一个管的阴极,阴极对地电阻不在差模信号路径中,所以不用加电容

但一般两臂都会有一定的不对称,加电容可以消除不对称带来的一些影响(不对称时两臂会通过阴极电阻进行耦合,从而影响音质),所以很多设计也加电容

注意,不加电容的前提是两臂共用阴极电阻,两臂如果独立使用阴极电阻,必须加电容,不过我更倾向于两臂独立阴极电阻然后加电容,这种设计对管子配对的依赖性比较小,而且方便通过阴极电阻抽头来微调平衡。

网友B:
俺就知道加了声大不加声小。想大声就加,想小声就不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俺就知道加了声大不加声小。想大声就加,想小声就不加。

单端是这样  你的推挽也是这样吗?

网友:
以我的看法,自给偏压,还是两管独立阴极电阻为好,自然也要加上阴极电容了。

网友:
4楼朋友正解推挽电路我玩的不多,多数以威廉逊为蓝本,仅说下个人经历;其实不必纠结是否给功率级使用阴极电容,调试时、先不要接入电容,调试满意之后再接入电容,用上它可以延长机器稳定性周期。

网友:
阴极加电容一是提供交流通路,而是为了稳定栅极电压,觉得还是加的好。

网友:
自给偏压的一定要加阴极电容。

网友:
俺开始时是加的,后来试了不加和加听不出差别!俺是耳朵收货派,所以,以后就再也不加了,又省钱,又少占埝,

楼主:
4搂正解  怎么会4楼没了?  感谢各位的回复。  我是看了很多的推挽线路  大多数不加  骗术加了 所以询问。
阴出肯定不能加 若能加  加一定比不加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两臂对称度够好,可以不用加,推挽电路中,信号是从一个管的阴极流入另一个管的阴极,阴极对地电阻不在 ...

4楼独立了  说得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4搂正解  怎么会4楼没了?  感谢各位的回复。  我是看了很多的推挽线路  大多数不加  骗术加了 所以询问。
...

这是提干了 看楼上MF-35,咱论坛元老师的回帖

网友C:
我的看法是:对推挽电路,如两只推挽管配对良好,推挽管是三极管,并且工作时不会产生栅流,那么倾向于阴极共用对地电阻不并联电容。否则,倾向于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看法是:对推挽电路,如两只推挽管配对良好,推挽管是三极管,并且工作时不会产生栅流,那么倾向于阴极 ...

阴极共用对地电阻不并联电容的条件还有,应是甲类推挽;栅流相对屏流的比例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