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47表笔

楼主(2024-09-16):
47表笔插头断了,找2个通用插头,有点粗,把4个弹簧片掰掉2个,就正合适了。

网友A:
这是47型表?该表正负表笔插座应都在左边,这种还是头一次见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47型表?该表正负表笔插座应都在左边,这种还是头一次见到

上海江南电器厂的MF47a,就是这样布局。

楼主这款是华夏的产品。

网友:
这款是上海47,不是南京经典47

网友A:
感谢海洋DZ和云卷云舒两位坛友的指点,一直以为47表面板布局就南京厂一种模式,未认真看过,此为大意造成,惭愧!

网友:
见过上四表47和南京47多见,上江南47,大开眼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海洋DZ和云卷云舒两位坛友的指点,一直以为47表面板布局就南京厂一种模式,未认真看过,此为大意造成, ...

这些不同样式的MF47也没有见实物,仅仅是照片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47型表?该表正负表笔插座应都在左边,这种还是头一次见到

这种布局的47表我也是第一次见。

网友:
  是啊,我也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布局的MF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