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电容档测量有极性的电解电容时,插孔的正负极如何确定?

楼主(2024-09-16):
有的有电容测试功能的万用表带有电容直插测试功能,即:把电容的两个引脚直接插入测试槽的两个小孔内,而不用表笔,以减小表笔引入的附加电容。
如图中Cx位置所示。
如果测试对象是有极性的电解电容时,Cx插槽的   “ —I(— ”    哪边插正极,哪边插负极呢?
刚才查阅了几本电容表的使用说明书,对这个问题都没有说明。

网友:
很早之前的电解电容符号,平直的一极表示正极,弧形的一极表示负极。
其实,用电容表测量不必如此纠结。

网友:
仪器是交流测试,所以没有正负极

网友A:
具有直流偏置功能的LCR电桥,加偏置的时候需要根据测试平台标志连接;数字万用表的欧姆档正表笔给出的是正电压、指针表的欧姆档负极给出的是正电压;万用表电容测试档一般不需要分正负。

网友:
有表在手查啥资料 ?用示波器看下波形就行了。
一般数字表测试信号是交流——正弦波或方波。
比如下面这个,我用示波器看了下,测电容用正弦波,测电感用方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具有直流偏置功能的LCR电桥,加偏置的时候需要根据测试平台标志连接;数字万用表的欧姆档正表笔给出的是正 ...

有例外,UT61E和E+欧姆档黑正红负 ,二极管档红正黑负。

网友:
有极性的电解电容,容量一般至少也要微法级别的了,测试线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没必要担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例外,UT61E和E+欧姆档黑正红负 ,二极管档红正黑负。

自己使用的表,买来就要弄清楚,用二极管检验确定就行了,以免板子上判断二三极管时弄错。

网友:
如果没加直流偏置,可任意,看下说明书有无偏置?

网友:
UT61E 电容档好像用的直流 黑正红负 。

网友:
不用分正负极,只是测试前电解电容最好先放电。

网友:
表上不是标注了正负极吗?

网友:
用另一个表测电容挡的测试孔有没有直流电压,有就分正,负极,没有就不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