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那位老师有老金的805电路图?

楼主(2024-09-16):
以前见过老金的805单端资料,就是6J8P+PL504+805,一直未找到其电路图,那位老师如果有,请悄悄发一份1034965417@qq.com。谢谢!!!

网友:
单位淘汰的2*275W   805扩音机一直在库房里吃灰,可是我对1500伏高压恐惧,始终没鼓捣

网友:
老金的805单端,有6J8P+PL504+805的,还有6N8P+6N9P+PL504+805的。
还有老版本的用2A3+阴极阻流圈+805的。

网友A:
图片发重复了!

应该是这款机器。javascript:;

网友:
这个线路的关键是阴极阻流圈推805.其他可以根据自己手上资源,灵活变化

网友:
805推挽机的话,可以做“震楼器”了!
借您的帖子说个玩笑话,莫怪!

网友:
这些高压大胆机,待你老了的时侯,都得提前处理掉,不能留给后辈们,你懂得哟!

楼主:
俺收集了很多805的单端图:宝儿真的、火星的、J版的、顾群义的、郭熙和的、龚明发的、何勇武的、乐潘的,等等。实际做过J版和TRS的,因噪音太大,需要重来。主要是805灯丝没处理好。
上半年摆过地摊6J8P+6N12P+TM-85(帘级入,阳极500V多点),TM-85灯丝用了24V开关电源,一点噪声没有。
老金的805单端,是6J8P+PL504(帘级入,阴极电感入地)+805。

网友B:
看你的说法,老金的电路跟乐潘的805基本一致。
帘入,说明跟6J8P是直耦,反正跟随器,实质上,G1,G2入问题都不大,乐潘的EL34阴极出,有G2反馈的啊,所以效率才那么高。
乐潘的电路,你把阴极电阻换成电感加电阻,可能跟你想的接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说法,老金的电路跟乐潘的805基本一致。
帘入,说明跟6J8P是直耦,反正跟随器,实质上,G1,G2入问 ...

感谢老曹指点,俺大概明白了。等气温降下来再动手。现在的chongqing高温不退,苍天无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这款机器。javascript:;

对头,斗是它。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老曹指点,俺大概明白了。等气温降下来再动手。现在的chongqing高温不退,苍天无眼啊!

实质上,乐潘的电路更好,EL34输出的内阻很低。

那个牛很好绕,双线并绕就是啦。加个间隙过直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俺收集了很多805的单端图:宝儿真的、火星的、J版的、顾群义的、郭熙和的、龚明发的、何勇武的、乐潘的,等 ...

根据手里的管子,合理搭配,自已弄一个电路出来,为什么非用他们的电路呢?他们是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