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山水日频TU22收音头,改频后立体声灯不亮

楼主(2024-09-17):
这个是本土机110伏,日频立体声灯亮正常的,改频后信息号很好,很清晰但是立体声灯不亮,调整电阻中周无效,解码是HA1220,中放upc555H,很少见。不知什么原因,是不是高频头线圈不对!求各位大师提供一下思路电路图。谢谢

网友A:
改频后中频宽不够

网友B:
应该不是高频头线圈不对!你应该问给你改频的人,他恐怕最知道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是高频头线圈不对!你应该问给你改频的人,他恐怕最知道原因。

我自己改的,高频头三圈,我想改少半圈看看

网友C:
照理与高频头没关系,
可能是凑巧解码部分坏了。

网友D:
不是有信号强度表吗,信号弱是没有立体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频后中频宽不够

怎么解决,还要改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照理与高频头没关系,
可能是凑巧解码部分坏了。

没有这么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有信号强度表吗,信号弱是没有立体声的

那个信号质量表不动。信号很强也不动

网友E:
指示灯 跟芯片有关吧。

网友F:
FM 3连,你细说改了几处电感,统调咋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指示灯 跟芯片有关吧。

按下立体声就没声音,不知道这个 解码ha1120可以用什么代换,找不到这个型号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F:
FM 3连,你细说改了几处电感,统调咋做的?

改振荡线圈电容高频头线圈电容

网友G:
高频、中频各部位如果都检查过没有问题,看一下有没有输入带通滤波器,如果日频76~90带通频带过窄,有可能造成输入频带高端信号弱。

网友:
解码电路一般不过压是不容易损坏的!

网友H:
维修SANSUI TU-777收音头-7立体声控制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256350
(出处: 矿石收音机论坛)

你按照这个思路:

1、检查中放。
2、检查鉴频。
3、解码。

也就是至少要统调过才行。你只改了频率不行的。

我给你那个链接是分立元件的,不太一样,但思路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维修SANSUI TU-777收音头-7立体声控制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77347 ...

很专业,拜读了您的大作,应该与您所说的故障相同,只是没有图纸不知道那些元件的作用。我打开静噪,怎么调也没调出噪音。信号质量表头只动一点点。调谐表头就动很多,是不是有带宽控制,导致立体声不工作也搞不清哪个元件控制的。解码片应该不会坏,因为日频是正常的,只是想弄清楚他的脚原理。

网友H:
引用 楼主:
很专业,拜读了您的大作,应该与您所说的故障相同,只是没有图纸不知道那些元件的作用。我打开静噪,怎么 ...

你意思是说这个机器,日频的时候,一切都是正常的,你改频以后,单声道正常,只有立体声不好???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先找到电路图看看。
因为从理论上来说,这事不可能。

你改频后的本振频率到底是多少核实过吗? 只改了本振线圈,还是天线调谐线圈,前面的带通滤波,都调过了??
道理上说,不论你咋改的频,只要是中频10.7 是正确的,那么后面的电路就应该一切正常。

网友H:
手里有信号发生器的话,从中放通道注入注入调频立体声信号试试。

如果信号发生器有mpx信号输出的话,从解码板注入mpx信号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意思是说这个机器,日频的时候,一切都是正常的,你改频以后,单声道正常,只有立体声不好???

...

是的,日频全部正常,改频后没有立体声单声道很清晰,改了本振,二个高频头线圈,换了可调电容,收台灵敏度正常,不知道带通是哪个,是不是L3四圈的还并一个26p电容

楼主:
是不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H:
手里有信号发生器的话,从中放通道注入注入调频立体声信号试试。

如果信号发生器有mpx信号输出的话,从 ...

都没有只有万能表

网友H:
引用 楼主:
是的,日频全部正常,改频后没有立体声单声道很清晰,改了本振,二个高频头线圈,换了可调电容,收台灵敏 ...

带通,是天线一下来那个,最好对照图纸看。

不过带通影响的是信号强度,就是弱电台可能收不到。但不影响立体声解码。

到这里,就是死胡同了。

1、单声道正常。
2、灵敏度对的。
3、日频全好。

按说你前面改错了的话,首先灵敏度就上不去,单声道也不会正常。

所以这事前后矛盾,讲不通。

你还是先找图纸看看吧,说不定那里有控制的地方呢。

再次,玩fm,得有仪器设备,你要是有我说的那个信号发生器,查一下也不难。因为fm的东西,频率太高,稍微动一下影响很大,靠耳朵和万用表,玩不转的。

楼主:
本振肯定正常的,87.6到105,5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H:
带通,是天线一下来那个,最好对照图纸看。

不过带通影响的是信号强度,就是弱电台可能收不到。但不影 ...

所言极是,我这业余的什么工具也没有全靠撞,撞到就是运气!麻烦你帮忙弄一个电路图,弄清楚Ha1120,upc555H的原理,这些应该是日本型号查不到参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言极是,我这业余的什么工具也没有全靠撞,撞到就是运气!麻烦你帮忙弄一个电路图,弄清楚Ha1120,upc5 ...

这个我就爱莫能助了。我基本不收集电路图的。
确实没这个的电路图。

网友G:
引用 楼主:
那个信号质量表不动。信号很强也不动

楼主说,信号很强信号表也不动,信号表前的部分,获得的信号强度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说,信号很强信号表也不动,信号表前的部分,获得的信号强度不对吧?

就是。没改之前那个表动灯亮,改后不动,中波就到一半。没信号可能解码不启动。不知道哪里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照理与高频头没关系,
可能是凑巧解码部分坏了。

那个解码ha1120参数查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有信号强度表吗,信号弱是没有立体声的

应该是,可能有带宽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G:
高频、中频各部位如果都检查过没有问题,看一下有没有输入带通滤波器,如果日频76~90带通频带过窄,有可能 ...

在哪个部分

网友G:
引用 楼主:
那个解码ha1120参数查不到

解码指的是立体声解码吗?信号表应该在立体声解码之前,信号表不动,可能与立体声解码无关。
我以前调整调频接收的高频部分,元件正常时,调整过程体现信号由弱到强再到弱的过程,由此可感觉到信号最强的状态在哪里,如果不是这种规律,可能元件数值有较大偏差。
可以把天线触碰可变电容输入级,看信号有无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G:
解码指的是立体声解码吗?信号表应该在立体声解码之前,信号表不动,可能与立体声解码无关。
我以前调整 ...

现在我想搞一下鉴频电容。不行只能把解码换了,没有其他方法了

网友G:
如果信号表确认工作基本正常,确认输入的信号强度低,在没有达到立体声启动阈值的情况下,不会有立体声。
信号表电路通常取自立体声解码之前。
调整电感、电容过程中有无弱到强再到弱的过程,可协助分辨元件有无大偏差。
天线触碰可变电容输入级,可迅速鉴别输入级以及之前的问题。因为改频的第一级就是输入级,决定信号输入强度。
本振是改动了,但中频选频,中放,鉴频,立体声解码一般是不需要动吧?

网友:
鉴频电容时间长了容易变质,您说日频时立体声正常?那立体声解码改国频后也不应有大问题吧?
可变电容相连的电感都改了吗?半可变调了吗?
3连可变,输入回路是2级?本振1级?这3级是必须改的,混频后的选频,中放,鉴频,立体声解码,都与改频无关了吧?
回顾一下改动过程,找找哪里可能有漏洞,别急。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信号表确认工作基本正常,确认输入的信号强度低,在没有达到立体声启动阈值的情况下,不会有立体声。
...

表是正常的,就改了本振,二个高频头,其他不动,信号够强的就是表不动,回想未改的视频,立体声灯闪烁不稳定。解码应该是有问题的

网友I:
玩这个应该还有别的收音机吧,找一个立体声正常的从10.7中频滤波器输出到这个机器的中频,看正常吗?也可以反着来。

楼主:
引用 网友I:
玩这个应该还有别的收音机吧,找一个立体声正常的从10.7中频滤波器输出到这个机器的中频,看正常吗?也可以 ...

可以试试这个方法

网友G:
如果改前立体声灯闪,可能鉴频、立体声解码有问题,最简单的是调一下解码的电位器,看有无反应,估计一下是否有故障。
是哪年的机器?是什么鉴频器?如是比例鉴频器,可微调一下,看反应。
如果出厂年份多,鉴频电容失效可能就大。
如果输入和本振改动正常,接收情况应接近改前状态,如果比改前差很多,可能改动部分没调到最佳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改前立体声灯闪,可能鉴频、立体声解码有问题,最简单的是调一下解码的电位器,看有无反应,估计一下是 ...

机器应该是三十年,鉴频电容没问题,改后灵敏度正常,调解码电位器无效,解码是ha1120,中放是upc555h单插。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器应该是三十年,鉴频电容没问题,改后灵敏度正常,调解码电位器无效,解码是ha1120,中放是upc555h单 ...

您是说
灵敏度没问题,但信号表不动。
鉴频电容没问题。
调解码电位器无效。
鉴频器是哪种?后期有的鉴频器没有调整元件,很简便,如果是比例鉴频器,调整有反应吗?
改频后,如果混频输出的10.7兆没问题,后面电路应该不受影响吧?

网友:
还没亮灯?两个表至少一个能工作,一个是信号强度,一个表调整电台后指针在中间位置才能出立体声,我的国频健伍KT-7300就是这样子的

楼主:
报喜讯机器搞好了,鉴频电容并一个10p,信号驱动电路检测电阻R34改小成30欧,调整T4中周,信号表就动了,1120解码4脚要这个电压驱动,没电压解码关闭。此机音质较好效果满意多谢各位悉心指导

楼主:
信号基本满格,个别外地台不点亮没所谓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信号基本满格,个别外地台不点亮没所谓了

祝贺!…
有机会可以把失效的鉴频电容断开,接适当的新电容调好,效果可能更好,
不知改频前为什么这个问题不显著?

楼主:
引用 网友G:
祝贺!…
有机会可以把失效的鉴频电容断开,接适当的新电容调好,效果可能更好,
不知改频前为什么这个 ...

不知道电容多大的,未改前也灯闪闪不稳定,没留意!改好之后没有图纸不知道立体声要电压控制。瞎猜不敢乱调,找到图纸之后就好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报喜讯机器搞好了,鉴频电容并一个10p,信号驱动电路检测电阻R34改小成30欧,调整T4中周,信号表就动了,11 ...

恭喜!怎么想到改怎么多地方的?现在有图纸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