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表有底数了

楼主(2024-09-17):
数字万用表UT58E直流电压档有-3.2V(会变化)的底数,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A:
电池电压低了。

网友B:
上你说的实测照片,把表笔连接关系都拍全了。

网友C:
短接可以归零,精度没影响貌似没啥问题吧,外界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你说的实测照片,把表笔连接关系都拍全了。

表笔拔除或者短接都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电压低了。

拆开取出电池测量了,电压9.6V,在250毫安档表针快速满偏到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短接可以归零,精度没影响貌似没啥问题吧,外界干扰

短接表笔也不会归零,底数不会变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开取出电池测量了,电压9.6V,在250毫安档表针快速满偏到底。

这是我自己的一次经验:我的一个福禄克179表,改用锂电池后放置了蛮久,有一天拿出来用,发现不归零有负值的底数,吓了一跳,心想怎么就坏了呢?回头想想电池好久没充电了,不管怎样先充了点再看。于是充好电后再装上,一开机就什么问题也没有了。
您的问题,建议换一颗电池试试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表笔拔除或者短接都是这样。

确认表笔都是好的,然后短接表笔,DCV从低档到高档,读数列下。

网友D:
电池漏液主板受潮漏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认表笔都是好的,然后短接表笔,DCV从低档到高档,读数列下。

短接表笔200欧档测得0.28Ω

200mV--- -0.05mV
2V--------- -0.75V
20V------- -1.6V
200V----- -1.61V
1000V---- -1.1V

虽然短接表笔,显示值还是是慢慢上升的。
现在测试偏差没那么多,但是还是无法接受。
测量电池电压,会抵消那些底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漏液主板受潮漏电了.

这块表从来没有烂过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短接表笔200欧档测得0.28Ω

200mV--- -0.05mV

现在测试偏差没那么多,但是还是无法接受。
测量电池电压,会抵消那些底数。

短接有挺大的偏,测电池这偏就没了,这解释不通。

网友E:
有可能主板受潮漏电了,拆开晒晒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可能主板受潮漏电了,拆开晒晒

拆开用电吹风加热吹了一会儿,故障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