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几款大表盘机械万用表

楼主(2024-09-17):
就是傻大黑粗那种,精度不是首选,一般就行

40年以前以前看爸爸用过一款,黑色电木款外壳,国产的,表盘上还有反射镜子。

国产,进口均可,谢谢啦

网友A:
傻大黑粗的有500型系列、MF35、MF10、MF12、MF14,大表盘的有MF20,MF96Cx和MF96Vp。

网友:
mf500万用表

网友B:
傻大黑粗的机械表,便宜的选500型,贵点的选10型、35型等

网友C:
有反光镜的可能是500型,适合电工用,弱电还是10型表。

网友:
非500型莫属。

网友D:
我的MF-20, MF-10,  500 万用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的MF-20, MF-10,  500 万用表。

道版收藏的表好高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道版收藏的表好高级。

这是上海遵义电表厂,也就是四表厂的精品。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上海遵义电表厂,也就是四表厂的精品。

不是精品版主不会收藏的

网友F:
MF-14也不错。你参考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F:
MF-14也不错。你参考一下。

14型表适合电强电用,10型表适合弱电用。

网友G:
楼主的要求。500型、MF10就可以,不过有些年份生产的没有反光镜。

网友A:
傻大黑粗的还有一个有名的高精度的MF18,MF7、MF62、MF17(与MF7差不多)。早期的105、106、MF9、MF19、MF25等算不算傻大黑粗。
国外的有147型万用电表(匈牙利),美国的630,Simpson 260等

网友H:
35表盘最大(台表除外),其次是500型、18型、10型……

网友I:
看用途,收藏呢,上面层主说的都差不多了。
正常用的话,47表就可以了,加一块890数字表够用了
吃这碗饭的话,黄皮。

网友J:
楼主是否指的是这种表?

simpson 269-3

simpson 269-3

Lafayette 99-5065

Lafayette 99-5065

simpson 312

simpson 312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是否指的是这种表?

这些表见得不多,使用起来也有一定麻烦,

网友:
使用起来并不麻烦,前两款,都是左边欧姆调零,右边调档位,但这三款表,皮薄馅大,耐操性很差。

网友:
黑大粗我有MF10,MF14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楼主是否指的是这种表?

这几块大脸表准确度指标都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几块大脸表准确度指标都是多少 ?

前两款是无源的,直流电压精度2.0。最后一款是电子管放大的,直流电压精度3.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傻大黑粗的有500型系列、MF35、MF10、MF12、MF14,大表盘的有MF20,MF96Cx和MF96Vp。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傻大黑粗的机械表,便宜的选500型,贵点的选10型、35型等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反光镜的可能是500型,适合电工用,弱电还是10型表。

您这表应该就是我爸爸当年的型号,谢谢啦

楼主:
您这个也很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MF-20, MF-10,  500 万用表。

您这收藏的全啊,开眼界啦

楼主:
引用 网友F:
MF-14也不错。你参考一下。

谢谢啦,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14型表适合电强电用,10型表适合弱电用。

建议收到,我也就弱电玩玩,虽然学强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要求。500型、MF10就可以,不过有些年份生产的没有反光镜。

收到,谢谢您提供的参考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傻大黑粗的还有一个有名的高精度的MF18,MF7、MF62、MF17(与MF7差不多)。早期的105、106、MF9、MF19、MF2 ...

你这信息很珍贵,我好好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35表盘最大(台表除外),其次是500型、18型、10型……

您这是信息很重要,学习啦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用途,收藏呢,上面层主说的都差不多了。
正常用的话,47表就可以了,加一块890数字表够用了
吃这碗饭 ...

黄皮是啥?fluke?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是否指的是这种表?

你这都是外国货,厉害啊

网友G:
楼主有想延续老爸的情怀意思,你看看以上哪一种接近。或者就是某一种,买回来就是。

如果是40年前的,估计500型的可能性最大。但是有些批次或者厂家没有反光镜。自己找找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有想延续老爸的情怀意思,你看看以上哪一种接近。或者就是某一种,买回来就是。

如果是40年前的,估 ...

是的您说的对,我确认了,就是500型带反射镜的型号

网友:
      通常使用,就买 MF47 就可以了。怀旧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