岩崎SS7821示波器维修

楼主(2024-09-17):
最近逛海鲜市场发现岩崎7821示波器一台,价格不贵就入手了,其实在多年前我就入手了这款机器,那时还比较贵,感觉挺好用的。这次遇到了就又忍不住买下了,卖家不会测试,我看了视频,能显示,有波形和字符,感觉问题应该不大,到手后发现CH2通道没有基线和波形,1和3通道基本正常。鼓捣一阵一直没有出现,后面无意中按下2通道的GND按钮,波形出来了,高兴了一会,再按一下又消失了,基线出来后调节POSITION电位器波形能上下正常移动。进一步测试发现CPU板电池没电,换上好的电池问题还是一样,通道2没有基线,只有按下通道的GND才有基线。
  开始怀疑电池没电引起内部数据错乱,后面将好的示波器的CPU板换过去,问题还是一样,坏电池的放好的机器上基本正常,排除了CPU电池没电引起的故障,于是查找资料,发现几年前在本坛下载有7810的维修手册,经比较,通道部分是差不多的,在此感谢本坛 ,感谢大家分享的资料和技术经验。接着查输入通道,查到2通道型号为LT1097的运放输出脚为-11点机伏,对比测试另外2个通道则为+0点机伏左右,感觉是这个的问题,测试周边的小零件没发现问题,怀疑运放坏了,买了几个,拿到后急急忙忙换上后还是一样的问题。确实出乎意料了,心里还是觉得是这块电路问题,于是将运放6脚输出外接的耦合电容对地短路看基线是否出现,试了下没有。再将R34.R35.R36几个电阻的并联位置进行对地短路,基线波形出现了,更加肯定是输入通道的问题了,于是用二极管档仔细的测试输入网络的晶体管,没发现异常。后来用电阻档测试原理图中R31的10M欧电阻时只有0M,正反都一样,1.3通道则接近9M欧,进一步测试这个电阻位置电阻大概为几十K样子,再看原理图此电阻和R80,Q6(2SK508)场效应管并联,怀疑管子坏了,随即将3通道的管子换过来,基线奇迹般的出现了,测试1K的校准信号也完全正常。
  此时心里还是很高兴的,开始详细测试其他功能了,又发现波形难以稳定触发,即便1K的校准信号都如此,尤其是刚刚开机的时候,基本就稳不住,需要过3.5分钟才行,而且需要将触发电平调到-1.3伏左右才行,按理说应该正负0.2左右都可以啊,只要不超过校准电平幅值。另外发现最上面一行的字符显示明显偏高,都快出显示屏了;以及基线偏短,也就刚刚跟示波管的刻度线一样长吧。后来看维修手册,瞎搞了一阵,基线调长了一点,基本铺满屏幕了,字符也下来了一些,跟我的正常机器差不多了,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触发不稳,需要热机几分钟才行,而且触发电平需要调至负1点几才能稳定触发1K的校准信号,这个问题先看看维修手册能不能有解了。

下面的场管换上面了

下面的场管换上面了

机器外形

机器外形

原理图和主要测试点

原理图和主要测试点

开背光后波形很漂亮

开背光后波形很漂亮

网友:
      胆大心细,有干劲!

网友:
民间高手,支持!

楼主:
过奖,我就一菜鸟,瞎整的

网友A:
这机器的电源模块时间久了大多出现电解电容漏电的毛病,引起显示不稳定,看看是否有鼓包漏水的电解电容。

网友B:
岩崎的这个系列示波器显示效果非常好,唯一缺点是电源爱坏。

我用过一些模拟CRT示波器,发现日本的普遍显示效果更好(聚焦更均匀,线条更细),泰克的示波管都有聚焦不均匀现象(中间清晰则边缘模糊,边缘清洗则中间模糊),怎么弄都调不好,过手了很多台都是如此,我只能归结为日本的示波管更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的电源模块时间久了大多出现电解电容漏电的毛病,引起显示不稳定,看看是否有鼓包漏水的电解电容。

暂时没有发现,也代换过电源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岩崎的这个系列示波器显示效果非常好,唯一缺点是电源爱坏。

我用过一些模拟CRT示波器,发现日本的普遍 ...

泰克好像确实是那么回事,我没有用过泰克的模拟机,就是海鲜市场看的图片好像泰克确实聚焦不怎么好。我比较喜欢模拟示波器,入手了有好几台,但只买过固纬和岩琦的示波器,都有频率直读功能,固纬的效果也还不错,但是感觉用料没有岩崎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泰克好像确实是那么回事,我没有用过泰克的模拟机,就是海鲜市场看的图片好像泰克确实聚焦不怎么好。我比 ...

我的泰克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