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ide 2005收音机维修、改装

楼主(2024-09-17):
房东大叔说他的收音机接收效果差、费电,他知道我或多或少懂点无线电,想让我收拾收拾。那是一部已经使用几年的Kaide 2005收音机,接过来收音机时测试FM接收功能正常,拉杆天线松动,灵敏度不高,中、短波没测试。
拆机,中波磁棒天线从支架脱落下来,天线线圈断了一头,显然,之前中波接收已经无法正常接收。
检查FM天线,天线底座固定螺栓松动、滑牙,底座与拉杆天线中间的转轴松动,进一步对拉杆天线进行拆解,发现焊接拉杆天线电线的铜环表面氧化发黑,天线与天线底座中间的铜垫片两面都有很多黑色的氧化铜粉末,显然,这会导致FM灵敏度下降。
这部收音机的另外一个故障——电池接触不良,拆机前房东大叔没说,拆机后发现电池负极弹簧底座开裂,弹簧移位。
另外,拆卸主板固定螺栓,取下主板之后,喇叭线受到拉力,铜丝没断但是已经有一条线从喇叭焊盘脱落(图略),波段开关和调谐电位器固定焊盘开焊。这部Kaide是正隆大方的,看来正隆大方的产品质量比以前的凯隆电子差远了。

楼主:
中波磁棒之所以从支架上面脱落下来,原因是固定磁棒的热熔胶从胶枪里面挤出来之后很快就凝固了,磁棒与磁棒支架、线路板并没有被热熔胶粘合。这对于咱来说好办,重新把磁棒装到支架上,再用烙铁充分加热热熔胶,使热熔胶完全变成透明的膏状,没胶的地方补点胶,后让其自然冷却。重新焊接中波天线线圈,并用胶带固定在主板上,中波接收功能恢复。

楼主:
对FM天线的处理。天线底座与收音机外壳的固定螺栓已经滑牙,为了避免再次出现接触不良,这里采取的方法是丢弃焊接拉杆天线连接线的铜环,直接把连接线焊到拉杆天线底座上。天线转轴部位的两个铜垫片,经过清洗、擦拭,去除氧化铜粉末之后重新装回。去掉拉杆天线焊接铜环之后,固定天线底座的螺栓能拧到不松动的状态,由于找不到同规格螺栓,不替换已经滑牙的固定螺栓,而是用热熔胶对拉杆天线与收音机外壳进行二次固定,避免拉杆天线底座从外壳脱落。

楼主:
收音机费电问题的处理。该机是两节1号电池3V供电,8Ω喇叭,8002B功放,厂家设计输出功率与收音机的便携大音量定位是相符的,这无可厚非。但据房东大叔的说法,平常他并不需要声音很响,所以,这里采取BTL改OTL的方案对收音机的功放进行改造。厂家原设计8002功放是BTL标准方案,这里的具体改造方法,把不经过耳机插座的SP+喇叭线与主板断开,焊接到470μF电解电容正极,电解电容负极焊接到主板BAT-位置,并用热熔胶固定电解电容。
改造之后音量会显著减小,但基本能满足用户使用需求。

楼主:
电池弹簧底座裂开的问题,这里采用最便捷的硬纸卷大法,不需要用胶水粘接,也无需等待。
处理好电池弹簧底座,对波段开关、调谐电位器固定焊盘进行补焊,焊接脱落的喇叭线,对准指针位置,用螺栓紧固主板,安装外壳。维修、改装完毕。

网友A:
凯迪还有这么大的机子呀?还带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凯迪还有这么大的机子呀?还带变压器,

这部收音机是是Kaide KK-2005B。同一个厂还有KK-7228也是带电源变压器的,KK-326是锂电池的,KK-204不带电源变压器的,都是Kchibo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