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合风枪和焊油使用的锡浆,有什么值得推荐的吗?

楼主(2024-09-17):
配合风枪和焊油使用的锡浆,刚才在网上大概看了一下,品牌、种类比较繁杂众多,不知选购时有什么要注意的问题吗?
有什么值得推荐的品牌吗?
用风枪焊接多脚贴装元件时,是先上焊油呢,还是先上锡浆呢?

网友:
阿尔派,维修佬,不过锡浆保质期很短,现用现买。多数情况用锡浆就不再用焊油

网友:
楼上正解,。。,。,

       用锡浆了就不需要再用焊油了

网友:
锡膏有保质期,并且需要低温保存。
锡膏有熔点高低的区别。
锡膏有含铅和不含铅的区别。
正规的贴片元件焊接方法,是用钢网向焊盘上刮膏,然后再把原件贴上去,不需要焊油,锡膏本身就是锡粉和助焊剂的混合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