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事帖——

楼主(2024-09-18):
请问各路大神:你们是怎样“听”出失真的?你能确定好听的和不好听的,哪个才是失真、哪个才是原汁原味?

网友A:
不好听有时与心情相关联!这一天,发了点财,喝了点小酒,高兴!放CD,那好听劲,就甭提了!又有时,有点郁闷,放CD,哎!没有一首是好听的!

网友:
俺能分辨“好听”和“不好听”;不能分辨“失身”和“不失身”,也不能分辨“斜坡”和“不斜坡”!

网友:
只有对比,才能确定!同一唱片,在不同的共放播放,使用手机录音。价格最贵共放做基准即可!

网友:
大妈跳舞的音箱和商家门口广告的移动箱,很明显,不用对比。

网友:
失真小的要反复播放并在不同设备上就可听出,失真大一些的可直接听出,比如假低音,轰轰的,高音刺耳带毛刺都可听出来。

网友:
这事一个脑袋一种结果呀。

楼主:
所谓失真,是对比现实中的大鼓还是CD碟中那看不见的“大鼓”?

网友:
理论上的“失真”,是指音响展现出来的与音源录制的差异。
实际的失真,是个人感官,感觉不爽,它就失真了!

网友: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听有时与心情相关联!这一天,发了点财,喝了点小酒,高兴!放CD,那好听劲,就甭提了!又有时,有点郁 ...

有道理!!!

网友B:
3%以下的失真是听不出来的,音响设备是为了耳朵服务的,好听就行。哪怕别人听了不好听,你自己听了好听,这个系统对你来说就是合格的。至于那些技术参数那是仪器的事情。

网友:
比较复杂,信息很多,不容易说清楚

网友:
街头K歌传到内地的时候,我住的那条街就有几处K歌点,一到天黑,闹哄哄的,狼嚎鬼叫,闹腾得街边住户苦不堪言?不过还好,没有几年的时间,这种现象就消失了,所以,让参与者来评价才是中肯的!

声乐这个东东,就像东施效颦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3%以下的失真是听不出来的,音响设备是为了耳朵服务的,好听就行。哪怕别人听了不好听,你自己听了好听,这 ...

“3%失真”是相对于现实,还是刻在唱片中的01010101…?然后你又是怎样确定就是那是3%?

网友:
据说有人能听出火电与水电的区别,我感觉自己也有这个能力,只是从未在人前张扬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是多少个偶次失真好听,多少个奇次失真不好听。就挑那些偶次失真多的胆机买。做的胆机想办法调试出尽可能 ...

失真还是越小越好,研究发现人耳不讨厌偶次谐波失真,并不是说它好听。

网友:
有一种仪器,叫做失真仪,专门用于测试失真。
这是可以验证的科学的方法。

网友:
第一组 440Hz的纯音

第二组 纯音加入偶次谐波,5%。

第三组 纯音加入寄次谐波,应该不小于5%

网友:
建立楼主把我上面三个音频文件下载来听一下。

加入谐波后,我只听出来声音变亮了一些,寄次的听起来更尖细。单区别并不大。 这是加了5%的失真的结果。

如果3%,甚至以下,基本无区别。

还是那句话,小功率输出的时候失真很低的,一台机器标称10%的失真,那是最大功率的时候,小功率的时候可能连1%都不到。

所以说,不同的管子,不同的功放,效果不一样,可能根本原因不全部是失真一个指标。应该还有其他的问题我们没搞懂。
书本上说3%不敏感(也可能是5%),是对的。对比着听有点区别,盲听是分不出来多少偶次,多少寄次,多少失真的。

那些能听出来电容的,能分出来水火电的人我们就别去攀比了,比不了的。这帮人最大的遗憾就是没去造原子弹,这不知道要省多少仪器的钱。

网友:
要我说,我们听的都是失真的。

1、你拿录音机,哪怕是最好的录音机,去现场录一段音乐,然后再去放,你感觉和现场绝对不一样。
是现场出来的,还是音箱出来的,这个大部分人应该能听出来。

2、我们听到的cd,和录音棚里的录音,又不一样。中间经过录音师的各种调整。如果话筒出来直接做cd的话,我估计一张都卖不出去。

3、黑胶唱片的失真就不说了,那个可能要大大超过3%,5%。

网友:
人和人之间的差别很大,我是指听力,听失真的能力。
有人很灵敏,比如乐团的指挥,哪个提琴手的音不准,他一下子就能听出来。而普通人可能一点都听不出来。有些人甚至走音走得离谱!
同样,在鉴别失真的时候,场地、人与人之间也有巨大的差别。
具体的办法:先建立一个“听音室”,用仪器(比如丹麦的名牌,名字忘了)测定其频响、混响时间等等参数,(这是客观评价)。然后再请有名的大师们来鉴定。OK了以后,各种评价都在这个“听音室”进行。
据说中央台、广东台、太平洋公司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D:
ssffzz1坛友是个实干家,研究了很多的基础性问题,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ssffzz1坛友是个实干家,研究了很多的基础性问题,赞一个。

千万别这么说,我还没入门呢。

自己专业不是学这个的,只是闲着没事瞎捣鼓。各方面都要向各位学习。

楼主:
我之前说过了,人的听觉很神奇的,一丁点区别都能分辨出来,但我现在问的问题是,怎样确认这点区别是失真还是原汁原味就是这样?

网友:
有仪器测出来就最好,不过一般玩家都没有条件,那至少要有一台正儿八经的厂机做参照,最好是石机,因为失真都不会高。然后拿你自己的土炮去对比着听,很容易听出差别的。

网友:
現埸音乐厅,听音乐,觉得很好听,但不知其中包涵多少偶次副波失真!

楼主:
如果A、B比对,分两种情况
1,单位相同,则差别相对确定,只是很难确定是A相对于B失真5%,还是B相对于A失真5%。
2,单位不同,比如仪器测的是电压电流,人耳比的是声音,列式为:因为A(单位M)/B(单位M)=C(单位M)=5%,所以C(单位M)/D(单位N)=5%?

网友:
听的越多经验越丰富,越容易分辨出优劣,这是一个磨练过程。多留意身边的环境声音,不插电的乐队、声乐老师练声、鸟语花香大自然的声音,艺术学校里的琴声,哪怕是弹错了的…那声音也是原始的…把这些声音印象住。当有一天能够非常确定某音响的声音不能接受,那么它的失真等指标肯定是不过关的!无论他什么样的失真…偶波奇波,大波小波,ABD各款波…太多波其实只是意会,不像示波器里的波也只是看看…有太多波是看不到也摸不到的波,只存在臆想之中的波…所以说…有些波只能想想、那是打不到的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