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兹线高温去漆后会变得很硬,请问有什么办法避免?

楼主(2024-09-18):
可直焊的0.04x220股利兹线,烙铁调到400度左右给线头漆包线去漆后,线头以及延申两、三厘米那段都会变得很硬,弯几下就会断,请问有什么办法避免变硬?试了下,300度以内给线头上锡不会变硬,但不知这温度能否烫掉漆?

网友A:
0.04的线太细了,上锡后,如果锡膜稍微厚点儿整条线就相当于锡做的了,当然会变得很脆,所以控制锡膜的厚度是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0.04的线太细了,上锡后,如果锡膜稍微厚点儿整条线就相当于锡做的了,当然会变得很脆,所以控制锡膜的厚度 ...

好的,谢谢!

网友A:
这么多股的线焊接是一个技术活,你去矿石版块问一下,那边有大神经常用这么多股的线,比较有经验,不玩矿石机的用到28股顶天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么多股的线焊接是一个技术活,你去矿石版块问一下,那边有大神经常用这么多股的线,比较有经验,不玩 ...

烙铁上锡这种免脱漆李兹线时,变硬主要是因为有段丝膜受热融成一体了,不是焊锡直接侵入那么长。936刀头温度调到最高预熔锡球,快速处理应该还好。

有条件的可以用锡炉浸锡:
https://www.hflitzwire.com/litz-wire-soldering/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烙铁上锡这种免脱漆李兹线时,变硬主要是因为有段丝膜受热融成一体了,不是焊锡直接侵入那么长。936刀头 ...

哦,又仔细看了一下,他说的是线头往回延伸一两厘米发硬,我还以为是上了锡的线头发硬

你说的这种现象我觉得应该是包丝材料耐温不够导致的,按理说这种丝应该能够耐受400度高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又仔细看了一下,他说的是线头往回延伸一两厘米发硬,我还以为是上了锡的线头发硬

你说的这种现 ...

线头以及往回延伸一两厘米都发硬

网友:
没焊过这么多股的线,但用聂子夹住后端再上锡不知道会不会变硬

网友:
楼主,线头变硬可把助焊剂抹到线头上,用烙铁和吸锡带配合粘掉线头上多余的锡,这样可能线头就不会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