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PT725剃须刀一转就停

楼主(2024-09-18):
朋友从日本带回来,送我的飞利浦剃须刀非常好用,现今已使用12年了,今天突然发现,按下开关一转就停,拆开一看是个微动开关,应该是控制双稳态电路用MOS管再控制电机转动。先焊开电机线,接上一个发光管,按开关可以正常控制亮灭,怀疑是电机电流大保护了,然后,用电机直接18650电池串电流表测试,电流竟然达到540mA,量电机正负极电阻才2.4欧,应该是碳刷磨下来的粉末把整流子短路了。该电机碳刷位置没有开孔,没办法清理,只有两个螺丝孔和一个工艺孔,可否用针管打入酒精清洗?或者整个电机泡到酒精里,然后晾干再用。有这样干的坛友吗?

楼主:
已经搞定!里面到处都是碳粉,用酒精棉球清洗了好几遍,把整流子、碳刷支架都清理干净,然后在铜套涂了一点油,仔细装好,用一字螺丝刀封住端盖,再试电流已经是230mA了,装机按开关正常使用。

网友:
     2.4欧540ma正常,外接电池能正常转电机没事,这是要换电池了.

网友:
除尘枪吹一吹
或者打开后盖
或者换个新的180电机

网友:
电机的后盖是可以打开,怀疑电刷有问题就得打开检查。这不还是CHINA产的剃须刀么?

宝上有卖几块钱:

网友:
用斜口钳子可以打开电机四个位置,打开修理电刷,修后恢复即可,此种剃须刀我修过,一定细心操作。否则恢复不了可别怪我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坛友!先拆开电机修,修不好再买一个电机

网友:
如果电池/电路没问题,一转就停一般是电刷/换向器过度磨损的表现,我遇到好几例。

网友A:
搭车请教一个问题:剃须刀使用的电机学名叫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搭车请教一个问题:剃须刀使用的电机学名叫什么?

网友:
使用12年了,报废换新的!

网友:
这个电机没有高超的维修钳工技术,很难拆吧,即使拆下来,能不能装好也是一个大问题。

网友:
灌满无水酒精,晃荡清洗一下看看,无效的话只能拆开,也可能电刷、换向器磨损了~换新的来得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