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19寸液晶显示器维修

楼主(2024-09-18):
静极思动,好久没有薅羊毛了,想画一个PCB准备去打板,哪知一开电脑,显示器狂闪,这台显示器终究出问题了。这台三星19英寸的液晶显示器已经服役超过15年了,按理早该换了,因一直正常使用,就懒得换。现在液晶屏应该没有问题,估计就是电源板元件老化,修复应该没有难度,因此决定还是修复继续使用。
拆开看到的情况还是超出原先的估计,发现电源板上几乎所有电解电容都鼓包了,一个安规电容爆裂,另一个也失容,高压主电容(450V,最大的一个)有喷溅痕迹,共模电感烧糊但没有断。在路测扁桥正常,拆下有嫌疑的几个二极管测试也正常。然后利用已有库存把电容换上,高压电容、共模电感没有,就X宝下单了。网上下载了一个最接近的电路图作为参考,整个过程确实没什么技术难度。
有个问题想请教坛里的专家:两个安规电容分别设在共模电感前后,安规电容(X电容)的容量选择有什么规则吗?参考图上是相同容量,这里两个安规电容一个是0.22UF,另一个爆裂有点看不清楚,但依稀是0.75UF。手里有个废板,上面有两个0.1UF的安规电容,可以直接代换吗?

参考电路

参考电路

已换好部分电容

已换好部分电容

网友A:
  能狂闪,说明电源部分没有大的问题,换掉鼓包电容即可。安规电容可大可小。对于三星19寸,假如是个别灯管坏,拔掉一组也能工作。而其它品牌或型号必须两组灯管都正常才会亮。

网友:
两个安规是同容量的吧,找耐压足够的上就是了。有料板直接搬就是啦,这机这部分已经不需要太多讲究的了

网友:
只要耐压够就可以了。

网友:
用0.1UF的完全没有问题,用大了反而不好。

网友:
用了15年!真耐用!

网友:
老的LCD光源是CCFL冷阴极荧光灯管,用这么长时间估计也老化了。电路板修复了,灯管可能也撑不久。不如直接换成LED背光灯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狂闪,说明电源部分没有大的问题,换掉鼓包电容即可。安规电容可大可小。对于三星19寸,假如是个别灯管 ...

感谢解惑。这样就更有底了。

楼主:
感谢各位的热心解答。显示器修好了。
今天要换的高压配件到货,一下班就很快装上,试机完全正常。看了一下面板背部标识,感觉挺有范,应该能再战15年。

网友:
不错,电容更换就比较简单了

网友:
普通的三星当年900多元一台,曾买过两台T190(1600左右)和一台T220(2200左右元),现在T190都已坏,T220正在使用中。T系列的显示器分辨率确实不错。

网友:
15年不算最长,我的超过了还在服役,戴尔的

网友:
我的显示器都是三星,T190,T240,743N

网友:
这种显示器超耐用。。。。

网友(2025-02-18):
三星哪个型号的液晶显示器,能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