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面上这几款分容仪都不准吧?

楼主(2024-09-18):
我买了这家的同款电池,自己造的分容仪,打死只有1100mAh
而且算法方面已经放水了,
3.5V(2.8V-4.2V的均值)/4.7R(放电电阻,没考虑温度导致的阻值变大)*(秒数/3600)
3.5/4.7*(5711.14/3600)*1000=1181.382mAh
后来设计了个算法根据实时电压来算,容量就更小了

所以市面上这几款分容仪都不准吧?肯定不可能人家电池比我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我升级了算法,记录下5秒一个电压值
电压值平均值/4.7R*(秒/3600)*1000
结果容量更小

附图是典型的锂电池恒阻放电曲线图。

因为锂电池放电后期,电压下降速度较快,于是该曲线末尾下降较快。图中的曲线显示,算术平均值低估了实际放电过程中的等效平均电压。采用短时间定时记录当时的电压,然后计算出加权平均值,应该比较合理。

但是你的实际结果反而偏低就不理解了,估计是你的实验过程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B:
3.5V(2.8V-4.2V的均值)/4.7R(放电电阻,没考虑温度导致的阻值变大)*(秒数/3600)

由于放电曲线的非线性,这种算法准确可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3.5V(2.8V-4.2V的均值)/4.7R(放电电阻,没考虑温度导致的阻值变大)*(秒数/3600)

由于放电曲线的非 ...

所以我升级了算法,记录下5秒一个电压值
电压值平均值/4.7R*(秒/3600)*1000
结果容量更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附图是典型的锂电池恒阻放电曲线图。

电池有好坏(✪▽✪)
内阻大小影响比较大,内阻大的电池,会瞬间掉电压
猜测是这个原因
等我拿个新电池重新验证下

楼主:
新算法OK了,应该准了

根据楼上的,直接中值3.8来算也行
h=8246.64/3600
3.8/4.7*h*1000
1852.08226950354609927000
3.8/4.7*h*1000*3.8
7037.91262411347517722600
3.8/4.7*h*1000*3.7
6852.70439716312056729900

网友:
很好,很好听,,,,